关于手机充电

楼主(2020-11-09):
目前手机内部给电池充电电路是和简易充电宝一样线性降压还是PWM降压,用usb电量表在关机状态下充电可否较准确的计量电池实际容量

网友A:
目前只要是有品牌的手机,你何必费这心思怕厂家少给你容量???

那个正规家厂敢虚报???有这么多机构、友商看着,你一虚报容量,闪存、内存类型不对

就那专业机构、友商给宣传了

你以为以神火电池???动不动就标45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要是有品牌的手机,你何必费这心思怕厂家少给你容量???

那个正规家厂敢虚报???有这么多机构、 ...

但是使用过程中是会产生容量损耗的啊。
不是所有手机都有电池寿命测试的,就算有也大概是为了让用户只能用它们自己的高价电池,不是为用户参考的。

网友:
DCDC主流
你那个量法 本身仪器有误差 usb到电池有转换损耗

网友:
DC-DC降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要是有品牌的手机,你何必费这心思怕厂家少给你容量???

那个正规家厂敢虚报???有这么多机构、 ...

神火有一种卖到三十多的,应该是实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火有一种卖到三十多的,应该是实标的。

神火18650标2000MA以下的,可能是实标,是可能,标3000以上的,还有4500、6000的,不用说,一定是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