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米的米家插电夜灯MJYD04YL到手拆,真难拆呀!不过做工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0-11-09):
本地活动,一块钱一个,撸了俩。需上门自取,正好周末骑车去溜达一下
包装盒

背面有型号、参数等信息

里面就是灯和说明书

说明书里的部分简介

灯体,外观挺精致
正中间是触摸开关

背面也是参数

应该是铜的

这个孔是光感

整个看一圈,没螺丝的
上下壳扣合非常紧密,撬半天都打不开,对付乌龟壳只能暴力砸了

大力出奇迹,还好没砸破

先看顶盖,周边是柔光罩

半透明的

盖子是今年1月生产的

再看本体

整流的小全桥

触摸芯片2610

白板的LED控制芯片

触摸弹簧

板子与220V插片用弹片连接

楼下继续

楼主:
把板子拆下来

连接弹片

电容降压

整流后的滤波电容

光感还设计了个塑料底座

光感用的是硫化镉光敏电阻

再看底壳

光感小孔位置有个小秘密

那颗小螺丝是用来调光感位置的,弥补零件间隙使它能对准小孔

全家福

裸板点亮效果

完整状态下的实际点亮效果,照片调了色温,和实际差不多一样
偏黄了点

点亮时的功率

熄灭时的功率还大点

虽然基本原理和常见山寨小夜灯一样,都是熄灭时短路灯串(所以点不点亮功耗都差不多),但设计、做工还是用了心的
这灯点亮的门槛可变,估计那白板芯片是颗MCU

一块钱还能让偶来回锻炼40几公里,也算值得了

网友:
元首高产户啊

网友A:
一元钱,还锻炼一圈。针不戳

网友B:
都是熄灭时短路灯串

对这个不满意,手上也有个也是这样的,电路简的不可思议,人类的智慧。。。。

楼主:
现在懒了哦,一周也就发2~3主题帖

网友:
因为阻容很来就是横流,怎么关断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多少钱?

网友:
那点哦,我囊个不晓得呀!

网友:
元首被限额了

前段时间搞活动,22-20,到手两块钱,我也掳了一个,还可以的

网友:
怎么撸的羊毛,也想要啊。

网友:
看着是比山货好,原价也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元钱,还锻炼一圈。针不戳

就是,给偶个一路向西的理由了

网友:
骑车去还能省点钱,要是开车去也够费油钱的。好像这品牌啥都能造,就是不知质量靠不靠谱,那天看到一位坛友发帖说,买了它家三件家电居然没有一件寿命超过半年的。

网友:
我也是经常骑自行车逛逛,最别扭的是超市创意商品扫不到价格,连棉签也是今天购买失败。楼主的小米灯头好像不如我买的热得快倒计时数显插座,我的开关机大概都在三分之一瓦,可以把高压侧元器件绕过,跟废旧充电宝改在一起做成无线式小夜灯。楼主的难拆问题不仅仅苹果原装电源,连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TOMMY万代都是超声波焊接,没台钳真不好拆。

网友:
这种做工还过得去了,但是还是不如人体感应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熄灭时短路灯串

对这个不满意,手上也有个也是这样的,电路简的不可思议,人类的智慧。。。。 ...

是呀,都费电

网友:
立创之前有活动,新用户一元包邮,也撸了一个

网友:
这么实惠的东西,即使我在广西,也要骑上我的毛驴取回来。。。。。

网友:
不错,小米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