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威马老古董F4-NAS求可刷系统

楼主(2020-11-09):
老古董铁威马F4-NAS
处理器        Marvell 6282 1.6GHz
产品内存        512MB DDRIII RAM

最近拿出来用,但是迅雷远程和PT都没法用了。。  官网搜不到这款产品了,售后技术也不给意见。
有没可以刷的系统和方法 求教~

网友A:
迅雷远程 xware 已经关闭,没办法了
PT 应该没问题, 自己安装 transmission 之类就可以了
不需要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迅雷远程 xware 已经关闭,没办法了
PT 应该没问题, 自己安装 transmission 之类就可以了
不需要刷机 ...

没有安装项,只有勾选启用、修改端口和下载目录

启用了输入那个端口没用,还是自动跳回8181让登陆系统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有没有用
http://www.nasyu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94&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帖子有没有用
http://www.nasyu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94&mobile=2

不行,主要是他没法进入除了管理口外的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