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更换转把,加装电压表

楼主(2020-11-09):
小鸟电动车有六年了,转把有问题了,主要表现是突然启动,归位不灵。另外电量显示不准,早就想加个电压表,电压表头都买了一年多了。、
这个这次一并解决。拆开控制盒子,里面一团乱糟糟的,电动车普遍是这样,也没有好好规划规划。
原转把卸掉,插头拔下,新转把插头不一样,剪线换插头。电压表找到负极焊接好,从控制器来的电线有红黑蓝三根,把电压表接到蓝线,这个蓝线的电门锁操控控制器接电的。
过程麻烦,没拍几张照片。

试验一下ok
表头选贵一些的蓝字,白天醒目一点。

网友A:
这个表换上也挺好显的高大上,也不贵,看了下记录我这个是20元买的,看你那壳里面空间应该是够

网友B:
可以加那种显示电量百分比的!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换上也挺好显的高大上,也不贵,看了下记录我这个是20元买的,看你那壳里面空间应该是够 ...

小电自,要用这个还要从控制器引霍尔线或者相线,有点麻烦。

网友C:
这个电压表防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表防水吗?

以前改过,用了好几年没问题。

网友D:
用处不大,我以前也这样加过,一拧转把电压就降,一松开就恢复。最后还是得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处不大,我以前也这样加过,一拧转把电压就降,一松开就恢复。最后还是得估计 ...

扭转把电压降,那就是电池使用时候的压降。你可以根据此时的电压估算电池是否该充电了。以48V车子为例,控制器保护电压是42V,如果你行驶中电压接近42V了,就赶紧充电。

网友E:
谢谢分享。。。。。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丑小鸭变成了小天鹅。。。。。。

小鸟还是小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处不大,我以前也这样加过,一拧转把电压就降,一松开就恢复。最后还是得估计 ...

表很无辜。是电瓶旧了或电不足了。短时大电流放电时电压下降是正常现象,就怕电压降下去回不上来。

网友:
谢谢分享。原理不复杂,但不熟悉电瓶车结构时比较费时。专门搞电瓶车的看到接头与线的颜色就知道是哪一路线了。另外,选表时除了尺寸以外,得看清楚接线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换上也挺好显的高大上,也不贵,看了下记录我这个是20元买的,看你那壳里面空间应该是够 ...

买了个类似的液晶表,5¥,邮费5¥,用了两年了,还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那种显示电量百分比的!更直观~

自己懂电,还是电压表比较好。放电截止电压跟放电电流大小及环境温度都有关系。自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了解电瓶的状态。而百分比显示的话就没法知道这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了个类似的液晶表,5¥,邮费5¥,用了两年了,还可以

那么便宜啊

网友H:
最好能增加内变速牙盘和力矩传感器二合一,脚蹬的时候启动电动助力。顺便把后减振器也升级,用可调阻尼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能增加内变速牙盘和力矩传感器二合一,脚蹬的时候启动电动助力。顺便把后减振器也升级,用可调阻尼款式 ...

这个车子是简易款,所以也没法升级,再过两年就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自己懂电,还是电压表比较好。放电截止电压跟放电电流大小及环境温度都有关系。自己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了解 ...

有电压和电量百分比显示的可切换,也就20块左右包邮吧~

网友I:
要加库仑计,电压表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加库仑计,电压表没什么意义!!!

简易款的车子,暂时不搞太麻烦的。三元电池压降基本线性的,看个大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