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电摩真是个好东西,以前了解不多,它是除万用表后的好工具。

楼主(2020-11-09):
以前没有好好的使用和研究,大电钻到有两个,小电摩比角磨机安全多了,很容易直流调速。
切少量的板子很方便,又不是两毫米厚的铁板。

楼主:
不过各种链接杆,磨片,特别是钻头夹,我还搞不清啊。

网友:
前两天用了一下,磨点云石胶,确实好用,打滑也可控制,不象电钻,力量大了,不注意,有危险!

网友:
电磨吧?的确用途不少 喜欢动手的人建议人手一套

网友:
到底是电摩还是电磨?前者是两轮电动车,后者才是打磨切割用的。

网友:
看小电摩进来的 楼主放个图看看啊 多少入的  跑多快 能跑多少公里

网友:
骑上我心爱的小电摩,它永远不会堵车

网友:
东西肯定是好东西,便宜的同心率靠碰运气,贵的舍不得买,还得配各种磨片,纠结

网友:
我以为是小电摩呢,原来是小电磨啊

网友:
吊磨有劲更灵巧。

网友:
没啥力道的。。。要加减速箱,,

网友:
我买了个琢美的3000型号的,插电的,的确搞点小东西很给力,用的不多就没买带电池的,价格翻倍,时间长了电池还容易坏,电钻有博世无刷好用!

网友:
有个东成12V充电的,两电200块,很好,就是做粗糙啊!

楼主:
抱歉,没有注意写错了,以前产品不多,还很贵。所以不敢买。
现在便宜多了,9.9元都有。上个不锈钢,切割片,多能做很多事。

楼主:
重要的还是杆子,磨片,切割片,挺复杂的,不那么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各种链接杆,磨片,特别是钻头夹,我还搞不清啊。

电磨这东西不太好说,首选分有刷和无刷电机:
一、无刷电机:主要有米沃奇2485、2485等,还有米沃奇2522、博世GWS 12v-76这种小角磨机也可以,同样属于12V平台的。
二、有刷电机:品牌比较多,常见品牌为琢美8050(7.2V)、8220(12V),博世GRO10.8V-LI,相比对起来琢美8220细腻,博世gro粗犷一些;
    另外有刷机还有琢美3000、4000这些专业有线机,效果杠杠。

电磨7.2V、12V的机器一般使用3mm的连接杆或同规格的打磨头;另外夹头内的三爪夹头规格较多,可以买一整套,还有一种是万能夹头规格尺寸是一样,都是美制螺纹9/32-4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的还是杆子,磨片,切割片,挺复杂的,不那么理解

电磨配件参照琢美4000的配件:
1、连接杆都是为3mm,也是最大直径;其次可以更换内部三爪夹头芯,可以夹紧更小杆直径,最小为1.2mm;
2、一配件分为:雕刻头、研磨头、锯片、钻头、砂纸圈、铣头等常规打磨件。

楼主:
光电机轴就好几种,爪子也好几种。。。有能换芯的,有的不能。

上磨片的连接杆也很多,中间孔也不同,,,

网友:
在铝合金窗户用电磨开的排气扇孔,震动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