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Eae;23元的220V直插双槽2A 21700、18650座充,4.25V截止电压~

楼主(2020-11-09):
220V直插方便,2A够用,4.25V截止电压稍高?
滑道金属件打磨毛刺,减小滑道与壳子的缝隙,滑动顺畅有改善。

网友A:
也撸了一个,第一有问题退回换货,一直没搞懂三段电压是只针对锂电或锂铁吗?

网友B:
谢谢分享。。。。。23大洋,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撸了一个,第一有问题退回换货,一直没搞懂三段电压是只针对锂电或锂铁吗? ...

锂电有4.35V的,其他锂电3.7V的。

正常都4.2V的,就觉得4.25 截止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23大洋,很划算。。。。。。

就是4.25V截止电压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4.25V截止电压有点高。。。。。。。。。

不高!正常的。这个你感觉高出来的0.05v,其实来自于电路里,元器件与PCB的一些误差和分布参数带来的,甚至有可能是你的测量仪表本身引入的。无需上心,真的不高。

网友:
看到了,没掳,家里的充电器够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高!正常的。这个你感觉高出来的0.05v,其实来自于电路里,元器件与PCB的一些误差和分布参数带来的,甚 ...

表没问题,很多都是4.2及以内停止 明显要多充电进去些。
外壳标准偏差±1%

网友D:
21700,好大、好粗一根

网友:
哪里1还有这个价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700,好大、好粗一根

你说的是26650电池。。。。。。。。。。。。

网友:
电极滑片加限流电阻试试,截止电压应该能降一些,有能力的话改单片机上的基准电阻。

网友:
这次镀金似乎更加完美了

网友:
看来挺有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