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BB聚丙烯薄膜电容竟然烧成这样,你见过吗?

楼主(2020-11-09):
一个功率比较大的单相交流电机的运转电容,CBB60聚丙烯薄膜的无极性电容坏了。这种聚丙烯薄膜电容有“自愈”特性,局部击穿的话会使铝膜蒸发掉从而防止进一步短路,所以其损坏一般都是容量减少或者开路无容量,但是今天看到一个奇葩的,烧了,而且烧得这么厉害,熔化后粘在机器塑料外壳里都分不开:

烧焦得部分用螺丝刀撬开:

用凿子把烧焦的电容清除后,外壳上留下的熔结遗迹:

拆下的电容残骸,还能看到一点点镀铝薄膜的痕迹:

烧得这么厉害的薄膜电容你见过吗?

神奇的是,这个运转电容都烧成这样了,电机的绕组竟然还都没事,换了个电容后电机正常运行,而且换的还是容量小了一多半的40uF电容,因为一时手头没有这样大的来换,目前看代换电容后电机没有过热的问题,功率看起来也没有下降。
估计可能是电容击穿后电阻比较大,电流产生的热量都集中在电容上了,所以电容烧焦但是绕组仍然没有事。

网友:
如果电容层间短路,就可能烧成这样!

网友:
我竟然没见过塑料壳的,孤陋寡闻楼!!我拆出来的都是铝壳的,而且很厚的那种铝壳。

网友:
主要还是质量差。

CBB本来就有自愈功能,能烧成这样,怕不是材料易燃

网友A:
也不知道怎么过的UL认证

网友B:
CBB21的红色电容经常这样,烧成开花蚕豆,据测定,一袋1000只的话,装成电路后2个月内故障率大约3-4%,也就是不完全统计,成品在使用中,有30-40只会出问题

网友:
把万用表串到洗衣机启动电容与启动绕组之间
1.26a

网友:
看来跟电动车联盟漏液王大单体有一拼,也都是电极板内部短路出气,最后触发泄压阀。功率较大的可以用工频同步电机,再增加一个弹簧扭矩联轴器,类似微风扇无需启动电容。能用上直驱永磁变频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知道怎么过的UL认证

产品都做出来了,剩下的品牌-厂址-认证-承保公司啊印上去就是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啊

网友:
2017,也怀疑缩水了。

网友C:
遇到过两次差不多这样, 单相双值电容起动电机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BB21的红色电容经常这样,烧成开花蚕豆,据测定,一袋1000只的话,装成电路后2个月内故障率大约3-4%,也就 ...

应该是耐压虚标了,我朝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两次差不多这样, 单相双值电容起动电机上的

对,这个就是单相双电容电机,一个大的CD60起动电容加一个小一点的CBB60运转电容。起动电容没事,因为每次只工作几秒钟,运转电容是永远工作的,所以就容易坏了。

网友:
太惨了!这是人干的吗?

网友:
没烧起来就是万幸了

网友D:
竟然一塌糊途,还好没烧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一塌糊途,还好没烧掉电机

是啊,这是1.5kW的电机,烧掉电机的话会损失大几百块。可能是电容器的铝膜很薄,电阻比较大,所以没有过大电流把电机绕组烧掉。

网友(2021-10-08):
这种电容肯定是质量很差,现在的东西,质量怎么这个样子了,都。 还不如cbb21 cbb81:funk::fu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