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清灰维修我的海康八路监控录像机

楼主(2020-11-09):
今天没事把我家的监控录像机清一下灰尘,这个是我去年买的旧的用一年了,打开后发现一个电容不知道啥时候冒泡了!赶紧换一个吧!

网友A:
233,加一个风扇寿命延长十年。厂商故意为之23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3,加一个风扇寿命延长十年。厂商故意为之2333

双盘位的本来就有一个风扇的!

单盘位的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3,加一个风扇寿命延长十年。厂商故意为之2333

前提得加双滚珠轴承风扇,AVC液压和建准磁悬浮都是含油轴套径向受力,寿命完全得看润滑脂耐老化能力,双滚珠轴承润滑脂干了虽然声音大点,但不容易出现转速过低和停转。

网友:
160G硬盘?能存多少?另外其余电容都应该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提得加双滚珠轴承风扇,AVC液压和建准磁悬浮都是含油轴套径向受力,寿命完全得看润滑脂耐老化能力,双 ...

不行打孔也行啊,华为有的通信设备无风扇,打了好多孔。不过总的来说都会提高成本,降低重复购买需求。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打孔也行啊,华为有的通信设备无风扇,打了好多孔。不过总的来说都会提高成本,降低重复购买需求。哈 ...

寿命太好就挣不到钱了。其实自行车配件重复购买也是个问题,因为卡飞花鼓里面棘轮环和棘牙没有单独修补件,磨损后得花一百元以上换花鼓,而且得学会编轮组,几个齿片连在一起没千斤的塔轮比旋飞贵,所以我还是弄旋飞花鼓算了,至少旋飞塔轮磨损跳链后一换,同时把里面棘轮环和棘牙换新的。低于100元自行车四方孔牙盘也是重复购买,我中间牙盘用的最多,最大和最小用的很少,要换只能三片牙盘和曲柄一起更换,脚蹬子螺丝锈死后只能一起换,其实只需更换中间牙盘齿片,被可恶的铆钉铆接在一起,不能自己组合喜欢的齿轮比。

网友:
海康确实是八路的

网友:
之前用的就是这个 。好噪的。。后来换了一个单盘的无风扇的。

网友:
海康威视的监控机都坏这个几个硬盘的滤波电池 我觉得他是故意为之

网友C:
160g双通道1080能保存多长时间的录像?

网友:
建议换大容量,一般都是录像回放硬盘飞速转,瞬态电流大一点...

    海康还好了,其它牌子直接烧硬盘,不认盘!

有同学发过改善方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0g双通道1080能保存多长时间的录像?

开运动检测,设置得当录一个月都行。查找记录还好找。

网友D(2021-06-14):
老哥,这个是海康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个是海康哪个型号的?

DS-7808N-K2海康双盘位支持265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DS-7808N-K2海康双盘位支持265格式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DS-7808N-K2海康双盘位支持265格式

这个机子单硬盘的功耗大概是多少?  我看这个机子铭牌写着≤40W,不会真的有40W这么高的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单硬盘的功耗大概是多少?  我看这个机子铭牌写着≤40W,不会真的有40W这么高的功耗吧? ...

等我给你测测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我给你测测

刚测了12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了12瓦左右

辛苦老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