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廉价的公模阿里云1080P无线摄像头IPC

楼主(2020-11-09):
去年论坛买了个阿里云的1080P摄像头,价格美丽。
前几天看到历史低价,又买了台类似的,感觉新买的做工很差,拆开看看。
周末收到快递,盒子都压烂了,内包装几乎没有减震,比去年的差远了。

拆开散了一地,担心插电不开机。

主机正脸,镜头贴了膜,镜头下方是tf插卡和复位按钮,
底座上只有一个安卓供电孔,天线和网口被阉割了。

选的1080P版本3.6mm焦距

从喇叭口旁边的螺丝拧开,卡扣,可以取下上盖,看到里面的电路

抠下来黑色镜头部分,看到减速电机,单声道喇叭,底部还有一颗螺丝固定底座

减速电机下方是主板,看到步进电机驱动芯片,WiFi模组,tf插槽

松开底座螺丝,底部还有一个减速电机,一个安卓供电小板

镜头下方是光线感应探头,用来自动切换白天黑夜红外光的

主板设计是4颗螺丝固定在黑色外壳,厂妹估计偷懒了,
只装了三颗,而且WiFi天线的双面胶只揭开了一半,品控实在是无力吐槽。

主板还有一片灯板,红外线,插针连接

N字散热片盖住了主控芯片,板子背面没啥肉

正面有rom存储芯片和电源管理ic,mic插槽

主机比较烂,再看看电源,更烂,特别轻,标注5V2A,我是不信的

大力台钳夹开,板子特别薄,变压器真寒酸

背面元件很精简,充手机测试带载能力1.6A,但是手机触屏漂移严重

小结:这个廉价货,真是做工好差,比去年的缩水太多了,没有外置WiFi天线和网口,
内部塑料件注塑水口都没剪干净,螺丝也有缺失,电源更是辣鸡,
算了,懒得退货了,半张毛爷爷的事,不麻烦了。
最后说说画面,分辨率确实是1920*1080.png,但是比较差,
感觉是软件插值的,阿里云存储也只是噱头,装在门口吓唬吓唬人用吧,大家看到这种公模货还是避开吧。

网友A:
云存储要单花钱

网友B:
很廉价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存储要单花钱

新机送了90天的云存储,续费特别贵,肯定是不会续费的,
还是本地插存储卡吧,设置报警录像,无报警就不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廉价的样子~

谢谢捧场,确实很廉价,要不是退货麻烦,我真想退了。。。。。
去年那个比今年的好很多,可惜没有活动了,涨到129¥了

网友:
一代不如一代啊。。。。。。

网友C:
WIFI模组的芯片型号是什么能仔细看看吗?还有电机芯片型号?

网友D:
电动云台比较好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模组的芯片型号是什么能仔细看看吗?还有电机芯片型号?

电机驱动芯片烂大街的ULN2803A,wifi是150M,螃蟹81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云台比较好玩哈

有个什么自动人影追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云台比较好玩哈

如果有storm32云台控制板,可以改三轴稳定器摄像机,目前缺点比大疆创新DJI POCKET 大一些,价格至少比大疆便宜不会超过一千元

网友:
装这么多摄像头,看来大婶家值钱的比较多哈

网友:
做工确实差

网友:
外观仿萤石的

网友:
还是早期做工过硬了

网友E:
80块买个水星它不香么,还是400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块买个水星它不香么,还是400万的!

还真没找到80¥的400W,求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找到80¥的400W,求链接谢谢

拼多多,一般卖99,会员领99-20的劵,79到手,或者黑卡,抵15%,85到手

网友(2024-03-26):
这个是那个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