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现代M11蓝牙小音箱,顺便增加一个内置收音天线

楼主(2020-11-09):
弄到一个蓝牙音箱,外观看起来还不错,这种蓝牙音响想用FM收音功能,都必须要插上线,不美观,想着自己改造一下看看

把后盖上的贴片揭开,四角螺丝卸掉即可打开

内部一分为二,左面是电路部分,右侧是音腔

后盖上有个类似喇叭膜的玩意,没拆前一开始以为是个低音喇叭,拆开后发现应该是个震动膜,增强低音用的吧

线路板背面

线路正面,元器件很少

音量旋钮和天线板吧

找到天线位置,焊接一根导线

网上买了个带座的伸缩天线

后盖开孔,先用电钻钻个洞,再用剪刀扩大

装上底座,用502粘上

装好后的样子

有內味了吧,测试使用插卡播放音乐、FM收音功能都正常, 不知道厂家为啥不设计天线,非要后插一根线作为天线

完毕

网友A:
不懂就问:接一条线就可以了?天线插座那里不用接地啥的?

网友:
我以前改造过一个,将只能垂直伸缩的天线改为可以360度旋转的,底座用机电设备上的6.35指示灯,去掉中间部分,然后同时用两个烙铁出力,将天线焊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接一条线就可以了?天线插座那里不用接地啥的?

就一条线就可以了,没有啥正负极,一头焊主板,一头焊天线上即可

网友:
附近创意品商店见过不让摸,一直以为是铁壳,看到楼主后才明白是塑料壳加钢琴烤漆。

网友:
一般是用耳机线做fm天线的,你这个没看到耳机孔,或者不带屏蔽的电源线也行。改造效果还成

网友:
外表复古而已,里面全是现代化结晶了

网友:
天线不干扰蓝牙的接收吗

楼主:
测试正常,没有干扰

网友:
这样一改,加根天线就漂亮多了。

网友:
哈哈,我的想法和楼上恰恰相反,看着有点违和

网友:
楼主可以将天线内置,比如接到喇叭上,利用内部的金属部件

网友:
设计就是  不带天线,用跟导线放在里面也问题不大

网友B:
楼主多少银子买的,原设计是音频接口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银子买的,原设计是音频接口的天线

抽奖送的,号称200多,感觉也就几十块,你图上这个天线我也看过,感觉突出来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