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前段时间DIY的小台钻换个强劲的电机

楼主(2020-11-09):
DIY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3913
之前用的电机不够劲8MM钻头没法钻铁没法忍受只能换电机

原来的电机是120V直径只有35MM还是6N4P的无刷电机

这次换这个直径63MM,12级定子8块钕强磁的无刷电机力道可想而知

开工招来一块4MM厚小角铝和一块5MM厚的小铝板

角铝加工

铝板加工

铝板和电机合体,量身定做还是很合身的哦

准备安装

安转完成的样子

试了一下用8MM钻头钻铁跟玩儿似的,手上没有9.X的钻头有一支10MM的钻头这夹头夹不住(说是1~10可是10MM的根本没法夹倒是能夹稳0.8MM的钻头再小的手上没有)估计在铁上钻13MM都没问题了,之前的电机在铁上钻6MM都费劲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只关心这种电机在那拆来的

网友B:
厉害了,升级成功

网友C:
再过几天又会发现短板是同步带了。

网友D:
请教下这个如何将电机孔精准定位到铝板上,进行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个如何将电机孔精准定位到铝板上,进行打孔?

量好尺寸定好位手电钻(有台钻更好)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过几天又会发现短板是同步带了。

哎谁要咱是强迫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关心这种电机在那拆来的

大众汽车拆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升级成功

哈哈瞎搞就图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关心这种电机在那拆来的

齿轮泵电机,X宝有售

网友E:
用电机什么驱动呢?电调?

网友F:
看这两个皮带轮就感觉这个电钻是能干大活儿的吧,看了后面的讲解果然是打铁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关心这种电机在那拆来的

好像是割草机电机,淘宝二手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电机什么驱动呢?电调?

电动车驱动改了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这两个皮带轮就感觉这个电钻是能干大活儿的吧,看了后面的讲解果然是打铁不费劲 ...

哈哈好压力啊

网友G:
同步带与一根螺杆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步带与一根螺杆太近

是的准备换平头螺杆倒过来装就没事了,可手上没有平头螺杆只能等下次购物时带几颗

网友H:
这小钻床算是可以达标了。是不是再努力搞一台迷你车床呢?

网友:
再做个亚克力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小钻床算是可以达标了。是不是再努力搞一台迷你车床呢? ...

一直都想拥有一台车床,可是自己没设备搞不了买吧一年也难得用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