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新站网站打开很慢,要20秒以上,站长门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0-11-09):
新建网站域名3个多月了,昨天一个朋友说,你的网站打开太慢了。我就查询了下:
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怎么处理?:http://www.cz-unit.com/

网友A:
速度挺快的呀,试着打开网页,差不多2~3秒钟

网友B:
手机流量点开两三秒见文字和画面

网友C:
是这个地址慢了,好像是调用的百度的什么服务?把这个地址去掉试试,或者看一下这个地址是不是有问题
http://p.qiao.baidu.com/cps4/site/poll?cb=jsonp_bridge_1604900155174_2793146406100244&l=1&sign=c73f6981-5af2-4176-af58-75053be2b555&v=6269785400014337491&s=14337491&e=10323818&isAFF=1&filterAdvertisement=1&dev=0&auth=%7B%22anonym%22%3A0%2C%22key%22%3A%22aef1bb4e-36a2-4508-b8e8-69b0e9f012b0%22%2C%22sn%22%3A%22%22%2C%22id%22%3A%226269785400014337491%22%2C%22from%22%3A4%2C%22token%22%3A%22bridge%22%7D&_time=160490015517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地址慢了,好像是调用的百度的什么服务?把这个地址去掉试试,或者看一下这个地址是不是有问题
...

是不是加了百度统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挺快的呀,试着打开网页,差不多2~3秒钟

缓存全部内容就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流量点开两三秒见文字和画面

手机进站是挺快,电脑打开就有点卡卡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我这里有点儿不太一样,

看看下面截图吧,

不过有趣的是,
firefox 在 “慢” 了的项目上标记了个小乌龟。。。。

网友D:
还有哇,
这走位了的黑字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哇,
这走位了的黑字是什么鬼???

太影响体验,我一会直接给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点儿不太一样,

看看下面截图吧,

签名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