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大神看看这个中频发射机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20-11-09):
想做一个中波发射机,主要用于干扰邻居收听广播。道德层面的不在本帖讨论范围之内,我们只讨论技术层面。
从其它论坛抄来的图,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可行吗?还有这个磁性线圈怎么绕(参数)?谢谢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不过频率会飘,,主要原因还是温飘比较大,,不过去建议你用stm32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不过频率会飘,,主要原因还是温飘比较大,,不过去建议你用stm32做 ...

原则是尽可能的简单,不会长时间使用。最好能宽频干扰,开机中波段全覆盖才好。

网友B:
你确定听的是中波?我印象中中波非常少了,调频的还多点,短波的怕是只有央广了吧,BBS、美国之 音、德国之 声等等好像绝迹了。中波的发射机没搞过,FM的还有个3W的机器一直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听的是中波?我印象中中波非常少了,调频的还多点,短波的怕是只有央广了吧,BBS、美国之 音、德国之 ...

我这里中波电台还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中波电台还挺多的

电磁环境不错,居然还能听中波台

网友:
线圈就和收音机的一样绕就行了,中间抽头,270P的电容 ,我想匝数也是收音机差不多吧60-100圈应该都没问题。应该是60+60,中间抽头

网友C:
两个三极管的E脚下面抹白的地方要有个电阻或者电感。

网友D:
这个要能干扰了才叫怪,功率太小,而且频带单一,你怎么知道邻居正在收听哪个频道,效果不会比你插个电钻来的好那个频带很宽对am几乎全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三极管的E脚下面抹白的地方要有个电阻或者电感。

是有个电阻,我给抹掉了,据说加大功率

网友:
找找那个6P1电子管的吧…有惊喜…这玩意儿干扰不了多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能干扰了才叫怪,功率太小,而且频带单一,你怎么知道邻居正在收听哪个频道,效果不会比你插个电钻来 ...

只要能隔堵墙干扰就行。至于哪个频道,都相当于我在听广播了,自然之道哪个频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能干扰了才叫怪,功率太小,而且频带单一,你怎么知道邻居正在收听哪个频道,效果不会比你插个电钻来 ...

只要能隔堵墙干扰就行。至于哪个频道,都相当于我在听广播了,自然之道哪个频道了。
使电钻,我不是成了扰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能隔堵墙干扰就行。至于哪个频道,都相当于我在听广播了,自然之道哪个频道了。
使电钻,我不是成了 ...

弄个电感镇流器的日光灯或者调光台灯或者串励电机都能很好的干扰啊,讲到使用电钻的那个就是使用的串励电机干扰的,尤其是中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能隔堵墙干扰就行。至于哪个频道,都相当于我在听广播了,自然之道哪个频道了。
使电钻,我不是成了 ...

你的目的不就是扰民吗

网友:
试试白金机原理?

网友:
这个去矿坛问吧,那边的人做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煮个饭一样简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2044

网友:
如今中波段那有台,尽是干扰杂音,不干扰也没法听,调频段到是台不少,就是广告太多,没法听。

网友:
现在谁还听中波广播?发射机单管的就可以几百米了,90年代学电子电路的时候做过中波/短波/调频发射机,旧对讲机里拆一个1971用9018推可以达到5-7W发射功率。

网友:
关键是要功率大,早年黑白电视那会做过干扰电视的,我一开机邻居家的电视屏幕就开始滚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