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天猫精灵R改装aux求助

楼主(2020-11-09):
到手一台天猫精灵R,拆开看了是下面这种芯片,请问哪位能人能分析一下可以购买网上的数模转换板改成带aux输出的吗?最好是能语音控制音量的,谢谢了!

网友A:
论坛有人搞了 改双声道输出的  你搜一下就有 I2C转A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人搞了 改双声道输出的  你搜一下就有 I2C转AUX

但改的不是这款芯片

楼主:
找到了,用这款可以改,但不能语音不能控制音量
ES9018K2M I2S IIS DSD数字音频输入DAC解码板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改的不是这款芯片

找到一个视频,可以用这款ES9018K2M I2S IIS DSD数字音频输入DAC解码板器改,但不能语音控制音量

网友(2021-05-25):
不是老款的方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