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自制T12白光电烙铁

楼主(2020-11-09):
搁闲鱼买的控制板,自制了一台充电的T12电烙铁。25.2V六串锂电池组。开机数秒加热飞快,可调恒温,并了一个数字电压表,方便查看剩余电压。:titter:j

网友A:
可以内置风扇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内置风扇散热

这玩意儿能有啥温度,顶多3A放电还不是连续,平均放电1A以下,热熔胶都化不开加风扇挺多余

网友:
那也可以提升13格

网友:
电池, 控制板都有了, 再拿个T12的芯改个热熔枪出来. 在无电的时候用用挺香的.

网友:
这个壳子做成6串2并的,耐用!

网友B:
无线的优势不就是便携吗,弄这么大个盒子干嘛,空空荡荡的。其实带温度数显的控制板也贵不了多少,把并非常用的电压表放在那个位置总是有些别扭,不如换个地方。
另:那两个螺丝是引出的什么线?外接直流电源?裸露着不合适吧,最好改为接线桩或者插座。

网友:
我是直接工具电池供电……

网友C:
2根棒棒是收外星人信号的吗?我用5串电池的加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根棒棒是收外星人信号的吗?我用5串电池的加控制板……

休眠支架吧 t12加热快 带休眠比较好 不妨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的优势不就是便携吗,弄这么大个盒子干嘛,空空荡荡的。其实带温度数显的控制板也贵不了多少,把并非常 ...

休眠支架吧 看充电器应该是dc插头 带电池小不了太多 我也喜欢稍微留点余地

网友D:
壳子质量怎么样,我手上的这个壳子都开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内置风扇散热

这个盒子里没有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的优势不就是便携吗,弄这么大个盒子干嘛,空空荡荡的。其实带温度数显的控制板也贵不了多少,把并非常 ...

可以装六串两并电池,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根棒棒是收外星人信号的吗?我用5串电池的加控制板……

那个是休眠支架,烙铁手柄搁上面就停止加热,提起马上高速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壳子质量怎么样,我手上的这个壳子都开裂了。

温度不高,可以长期用呀

网友(2021-03-28):
这个盒子哪里弄的

网友:
前面把亚克力面板加上好看

网友(2021-05-06):
牛人,赶快动手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