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同样的闪存颗粒贴2246XT和2246EN速度差很多?

楼主(2020-11-09):
RT,一块256G的msata固态,主控2246EN,贴两颗海力士的H27Q1TLYEB9R,
测得速度如下

然后我把两个闪存拆下贴到2246XT的U盘板上,测试速度如下,写入速度只有一半了,其他的速度也差很多,这个正常吗?

网友:
差得有点多,正常XT应该有200左右,不过海力士接触少

网友A:
桥接芯片性能有限,刷一下桥接固件

网友B:
46xt发挥颗粒性能的能力,比46en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桥接芯片性能有限,刷一下桥接固件

有刷过桥接芯片的固件了,换了好几个1153E的固件都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46xt发挥颗粒性能的能力,比46en差好多。

这个颗粒是2CE的,感觉好像很少看到这种单贴46XT的话死活开不了,双贴才可以
单贴可以读到但是怎么设置都开不了

双贴

另外验证了:芯片缺口对不对应贴上都能识别,双贴的时候试验过了,正着贴反着贴都行
像这里,下面那片我就正着贴反着贴都试过,开卡正常,读写正常

网友:
虽然EN带DRAM,会比较快。
可是一个接在SATA,一个接在外接盒上,没有精碉对比。

网友(2023-05-18):
我也测试过,同样的闪存颗粒贴在2246XT和2258XT上,贴2258XT上速度快将近一倍,而且2258XT兼容更多,可以说是兼容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