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超简单蓝牙耳机充电座

楼主(2020-11-09):
一个蓝牙耳机充电座,丢弃的,估计是插电脑上临时充电用的,没事拆着玩。
正面

反面

卡扣结构,手指甲一划就开了

彻底分家

就是正负极加了个弹簧座,靠近放耳机位置有一块磁铁起吸附固定耳机作用

反面干干净净

ok,完结

网友A:
一个元件都没有?!不会把耳机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元件都没有?!不会把耳机充坏了?

充电都是耳机内部控制的吧

网友:
确实好简单……

网友:
类似以前诺基亚E51手机座充配件,父亲试过E51旧手机两个触点顶住鼠标线拆的线芯,也可以正常充电,估计直流口输入座充里是一个空壳两根导线。

网友B:
中国制造,还是很有创意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居然连元件都没有,只有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国制造,还是很有创意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居然连元件都没有,只有接口 ...

管理芯片都是在耳机里面的,这个只是各支撑外加一个5v供电而已,只要模具精致就很好了

网友:
电源芯片在耳机内部,外接5V能充电就行。

网友(2021-04-24):
插电脑上直接充电,够省的山货。

网友:
你们真逗 人家只是个接口转换座而已  说人家没有元件是偷工减料  真可笑要是给你们加个I3的cpu上去 你们是不是看着就能射了?啥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