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教个贴片电阻

楼主(2020-11-09):
路由器不亮
打开了,看了看电源板
正面电感 电容没有爆浆的
背面缺黑了一块
一个R620 一个103 黑的比较厉害
求教一下 r620的电阻是多少?
103应该是1k的吧?
谢谢

网友A:
r25-0.62欧,r23-10k

网友B:
103是10K,不会炸的,要炸也是那个0.62炸了。

小阻值的一般是电流采样电阻,它炸了,大多还有其他问题,比如mos管坏了,电源IC坏了。

目测这板子的爬电距离设计有所不足,也可能极少可能是灰尘聚集或有虫子做窝受潮引起的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是10K,不会炸的,要炸也是那个0.62炸了。

小阻值的一般是电流采样电阻,它炸了,大多还有其他问题,比 ...

谢谢啦 找个板子拆一个试试

网友C:
R是小数点的意思,R620就是0.62欧,明显是这玩意儿炸了啊,你没看见都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5-0.62欧,r23-10k

谢谢啦,先去找一个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R是小数点的意思,R620就是0.62欧,明显是这玩意儿炸了啊,你没看见都裂了

是的,就是想去拆一个装上试试
上之前量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是10K,不会炸的,要炸也是那个0.62炸了。

小阻值的一般是电流采样电阻,它炸了,大多还有其他问题,比 ...

103量了一下短路了
倒是炸了的r620 还有1.2欧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3量了一下短路了
倒是炸了的r620 还有1.2欧的阻值

那是mos管短路了;你把MOS拆了就不短路了。

我上面说的你没看吧。

网友:
先别急着换  周边的原件查一查看坏了没,像管子 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mos管短路了;你把MOS拆了就不短路了。

我上面说的你没看吧。

谢谢
再请教一下 怎么确定mos管是好是坏呢?

不行我还是拆一个其他的电源换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请教一下 怎么确定mos管是好是坏呢?

有任意两个脚直通就是坏的。

测前线短接三个脚一下。

炸采样电阻,基本就是mos坏了,不用在费劲查;更换mos后还要看看电源管理的IC坏了没有,因为mos击穿,300V会到芯片。

目测6pin主电源IC可能是OB2262或其兼容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任意两个脚直通就是坏的。

测前线短接三个脚一下。

非常感谢高手的回答
已经放弃治疗,拆了一个toshiba的12v 3a板子换进去了

网友:
应该是620 坏了,大功率电阻,一般用作保险丝

网友:
这样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