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803b烧了个电阻,求阻值

楼主(2020-11-09):
r18烧了,看不清什么型号,主芯片42脚也不知道什么

网友:
找到一张DT830的电路图,R18是30.1K的,楼主需要自行分析下电路,是不是和图中的位置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830不错。 看上去就做工可以

网友:
这表一看就是几元钱的830.芯片是7106.花个几元钱买个表就能用,要想修查芯片引脚图,或找电路图,7106有40脚,42脚.44脚的,你这是42脚的,淘宝可以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