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供电交换机的网线的带电压的,它可以直接插电视机吗?

楼主(2020-11-09):
我请教个问题:poe供电交换机的网线的带电压的,它可以直接插电视机吗?

网友A:
没有问题的,POE的PD端是从变压器的中间抽头取电的,电视的RJ45不存在这个抽头的,只有信息部分被传输

网友:
标准的poe pse随便插什么受电都可以,他能自动检测过流、短路
如果是非标的PSE就要小心了,可能没有过流短路检测机制,一旦接上那种4组中心抽头并联的猫、交换机,必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POE的PD端是从变压器的中间抽头取电的,电视的RJ45不存在这个抽头的,只有信息部分被传输 ...

标准的poe pse设备有识别握手过程,检测不支持poe不会输出-53v电压,

网友:
别买强制供电的交换机就行

网友:
不用担心,标准的poe  没有握手协议是不会输出48V电压的!

当然,那种山寨的,瞎接的产品就不好说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