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样进行手机克隆或迁移

楼主(2020-11-09):
想把一台手机的内容完成的迁移到一台新手机里,都是华为的V10,以前迁移过,是将V10内容迁移到mata20.当时会。现在不会了,这大概就是年龄大的人的典型特点吧。

记得当时迁移完,不仅通讯录、照片等都没问题,微信、手机淘宝都行,而且不信新登录那种,是以往的内容照样保留。

请坛友帮忙说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每个新手机,基本都提供一个迁移的APP,按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
手机里应该有一键换机这个功能或APP,两台手机均要有,换好后不用再设置,基本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新手机,基本都提供一个迁移的APP,按提示操作即可。

新手机其实也是旧的,同型号,原因就不用说,刚拿到的这个有手机克隆,旧的上边没有。好像旧的那个只有导入没有导出。我再慢慢研究

楼主:
我先尝试旧的上边按上手机克隆看看

网友:
华为有一个叫做 手机克隆 的APP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华为手机自带“手机克隆”APP,手机上找一下。5年前的荣耀V8上面都有这个APP了,你这后而把手机更应该有。

网友:
水果机没这么麻烦,旧的开机放旁边。新的开机后,旧手机会出现一个动态二维码,扫下就自动迁移了

网友(2021-03-13):
下一个  互传APP 两个手机上都下上

网友:
其实迁移挺好,但是我还是按照新手机的方式用。

网友:
当时无论研究的多透彻,过一年半载又得重新学习,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