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才发现,这个ssd竟然用了两个64g的颗粒,最后成品是32G的固态,这是什么...

楼主(2020-11-09):
才发现,这个ssd竟然用了两个64g的颗粒,最后成品是32G的固态,这是什么情况?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
JS29F64G08JCND1 TSOP48 NAND Flash Memory 8GB

网友:
64Gbit,实际单颗8G,32G的话应该还有2片才对

网友:
上面印的是64Gb=8GB吧。所以是8G的颗粒吧?两块16G,是不是背面还有2块?

网友:
中间的64G表示64Gb,换算下来就是8GB,如果编码是64B才是64GB

网友:
英特尔的32G硬是写着I29F32Bxxxxx才是32GB的。

楼主:
这个已经是尸体了(掉固件),准备拆了做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是尸体了(掉固件),准备拆了做U盘。

是楼主没换算    就是8GB的颗粒

网友:
只有JS,哪有这个便宜给你捡的!

网友:
Gb和GB是不一样的。小b,即bit,意思是位。8个位是一个字节,叫Byte,就是大B。

网友:
数码之家白混了

网友:
too young too simple

网友:
字节和位的区别。。

100兆宽带,要除以8,理论最快下载也就12.5MB,不过算上消耗就10M左右。。。

网友:
那个64G型号是要除以8  也就是都是8G的    要是是32G的固态 应该是背面还有两片

网友:
单颗4ce的颗粒,用支持8ce的主控板双贴才16G

网友:
人家问题不在于64Gb 和GB的区别  问题是64Gb 也就是2颗 8GB  如何开出来32G的固态 你们都答偏了吧

网友:
native:lol:紫薯白豆沙花瓣包

网友:
大哥这是8g的颗粒,不要以为写了64g的字就是64G:lol:,64B才是64G

网友:
学习了,不然都不知道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