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打磨 乐廷E500 插卡蓝牙音响/收音机

楼主(2020-11-09):
前些年看领袖的推荐买的,这个小东西可以当USB音箱、插卡音响、蓝牙音箱,小巧、音质超值。不过总觉得有点闷,心血来潮想打磨看看。花了一个半晚上,打磨了两次,还是很满意的。

我买的不是早期版本,电路有所变化(目测缩水),功放加了一个220u的电解退耦。如果你是我这个版本,可以完全按我的路子来。

老版

新版

只有两个芯片,一个功放(放大/耳放)MC4863,一个主控AC****(除了功放的功能它全都管)。

造成声音闷、低音发散的罪魁祸首就是功放的这个Cvdd大退耦。拆掉,换成47u或100u,电解的用105度(如KZH、ZLH)的容量减半两两并联,如果换MLCC或聚合物电容,外围那个1.5u拆掉。。
Bypass脚的3u换成1u。
如果对插卡播放的音质要求高,在TF卡槽的4脚和6脚焊上0.1u + 10u或22u或47u,卡槽右下角的那个电容可以拆掉。

以上三步完成后一扫之前的垃圾低频,声音明显通透,中高频的泛音和层次感都出来了,但低频虽然干净了,却没了之前伪·低频的“气势”,中低频显得偏薄。再次把喇叭线换成22或24awg的优质铜线后,舒畅了,中低频不薄了,低频的质感也出来了,当然低频量感还是不够,全频喇叭天然缺点,没办法。

(我的焊法比较考焊工,焊工不行的别照搬)

可惜找不到杰理的这个AC****蓝牙芯片的资料,否则还可以再改善一些。
忘说了,我两个的左右喇叭都反了,应该不是个例,线够长的话直接调换过来即可。

网友:
楼主意淫了一个半晚上,约等于自撸两次

网友A:
220u的电解对电池供电来说,水塘的功能要大于退耦,如果是我,只会换更大的。另外换个喇叭线居然有那么大的效果,不知道有没有吹牛,反正我是听不出来。

网友B:
我也是看领袖的推荐买的。再请教楼主,怎么当USB音箱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看领袖的推荐买的。再请教楼主,怎么当USB音箱用呢?

长按M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u的电解对电池供电来说,水塘的功能要大于退耦,如果是我,只会换更大的。另外换个喇叭线居然有那么大的 ...

不会听的别随意打磨,否则有可能是倒退

网友:
这厢谢过了

网友:
这种算是能响的玩意儿,换个喇叭线都能听出区别来,这耳朵可比听火电水电更有档次了,至少人家用的器材还是几万以上的高档货。

网友:
还是换个功率大点的功放吧,功率是硬伤

网友:
走火入魔还差不多。

网友:
必须上个BG !BG! BG

网友:
这种机器本身喇叭就是硬伤,换所有零件都一样的

网友:
我是膜拜大神的

网友:
再次把喇叭线换成22或24awg的优质铜线后,舒畅了,中低频不薄了,低频的质感也出来了,

不明觉力

网友C:
完了,楼主这是过于发烧,烧出洞了
这种音响用的基佬主控本来音质就好不到哪里去,强行打磨也不会有什么大提升的。。。

网友: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楼主我顶你哈,磨了总比不磨强,有一堆乐廷,改天也照着楼主方法画葫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听的别随意打磨,否则有可能是倒退

的确,换喇叭线不会有作用,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了,楼主这是过于发烧,烧出洞了
这种音响用的基佬主控本来音质就好不到哪里去,强行打磨也不会有 ...

基佬主控可还行

网友:
换成99.9999%连键盘手在哪个位置都听得出,若是金线更能分辨出是水电还是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