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推荐一款4位半数字万用表

楼主(2020-11-09):
双11也想凑一下热闹,想入一块4位半的表,找了好久,都是牛屎芯的,硬芯的要好几百,到不一定用大品牌,主要要求是四位半,硬芯,在200大洋内,不知有没有坛友推荐?手上刚刚修复一华谊的65四位半,到是硬芯的,想再入一块。估计很难再有这种的了。

网友A:
优利德最新推出的UT61E+,一步到位,坛友已经拆机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454

网友:
能量就行,一般用不到这精度

网友:
为什么非要硬芯的?即便是软封的,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用

网友:
200以内的四位半几乎只有二手了,还不要说是不是硬芯,三位半倒是随便挑。
如果非要四位半,UT61E+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看几乎没有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利德最新推出的UT61E+,一步到位,坛友已经拆机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 ...

也看到过这款产品,但习惯是手动,不太喜欢自动,不喜欢牛屎芯的原因是手上有几块三位半的牛屎芯表,对温度,环境潮湿度敏感,同一基准,不同气温出来的数值相差很大。

网友:
这个有点难办了,硬芯的只能买库存或者二手的7129芯片的表了

网友B:
之前收了一块二手台表,一张毛爷爷,里面就是7129硬芯的,胜利的马甲表,哈哈

网友:
手动档就只能在国产里挑了,国外早淘汰了,你的爱好只值200?

网友:
没必要在意是否牛屎。好像现在FLUKE 15/17B都是牛屎了

网友:
要全新的4位半不如上6000字的,其实你的那块华仪的也不错,还要追求高精度考虑买二手的加当瓷排阻(100左右),把RC震荡元件改为100~200khz的晶振,我自己的DT980从买来到现在也就换过几个保险和9013(接成保护二极管),前几年搞了套基准测测,发现精度这些都还在范围,缺点是交流频率响应太低、频率档最高200khz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看到过这款产品,但习惯是手动,不太喜欢自动,不喜欢牛屎芯的原因是手上有几块三位半的牛屎芯表,对温 ...

试试OWON B35+

网友C:
买我老款胜利VC9807表,硬芯7129,排阻。精度不错。四位半。80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我老款胜利VC9807表,硬芯7129,排阻。精度不错。四位半。80元包邮。

昨晚看了,老款没有,都是新款,都是牛屎,这也是国人的本事,拼命压缩成本的结果,到昨天发觉了一款是硬芯的,是店家提供的图片,双11抢购到一块。

用5号电池供电

等到手后第一时间拆机拍图,检测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收了一块二手台表,一张毛爷爷,里面就是7129硬芯的,胜利的马甲表,哈哈 ...

png的vc104吧?

网友:
怎么看起来是单片机版?

网友:
现在这种手动的都要300啦?

网友D:
二手顾伟8145,调成色好点的,精度应该还可以,估计100-120元包邮能拿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手顾伟8145,调成色好点的,精度应该还可以,估计100-120元包邮能拿到。

准确,这款GW-8145很适合作工作表

网友:
我14年买的这款精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