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谁知道这个佛经机里面的音频怎么提取出来 内有图和程序

楼主(2020-11-09):
大家谁知道这个佛经机里面的音频怎么提取出来 内有图和程序

网友:
直接把25Q64里的东西读出来看看是啥,说不定直接就是WAV格式,或者mp3 格式。

网友:
主控是啥, 看不清

网友:
太坑了,下载还要付35m币

网友:
板子背面应该有个TF卡。

网友A:
M币不够,不敢点

网友B:
用音频线连接电脑,软件录音,转换为MP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音频线连接电脑,软件录音,转换为MP3。

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音频线连接电脑,软件录音,转换为MP3。

好主意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币不够,不敢点

不小心点了!坑

网友:
虽然只有几毛钱,但是想想还是不点了,方法好几种,参考一下老王的1.2元小音箱换歌,坛里有。

网友:
真坑人,主控没型号?

网友C:
25l16才2M的容量,放不下很长的mp3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l16才2M的容量,放不下很长的mp3吧?

这种一般不需要HIFI音质的,都是用私有格式,比如三星的录音笔,如果采用它自己的格式,8M的录音笔就可以录100多小时了,放弃高音质就能得到超高压缩率

网友:
编程器读出来数据,winhex打开,导出来

网友:
不敢下。35m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