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大众PQ换挡拨片拆解,确定线路定义

楼主(2020-11-09):
一直收痒痒想改拨片换挡,淘宝上加入购物车已经很久了。价格220大洋。。一是最近确实没时间折腾,二是觉得确实不便宜。就经常刷咸鱼。
周六看到有人卖一对80元,确定是全新的就下单了。因为大众后装拨片得焊接母座、一个33欧姆0805电阻,所以我以为卖家说的只有拨片是没有底座跟电阻;结果草率了,收到货真的只有拨片。。没线束

淘宝卖的是这样的。

我收到的是这样的。

确实是自己疏忽,没问清楚,只能自己查查定义了。顺便拆了看看结构。有一根铁轴串联上下两部分。

这里有块塑料卡在轴的切槽处,用镊子挑着,就能吧轴抽出来了。

挑开塑料很容易就能把轴抽出来。

分开上下壳,一颗3528红色背光灯映入眼帘。一会找正负极也全靠它了。拨片上的圆圈针对这颗LED,通过导光板点亮 + -符号

灰色的塑料压条压住黑色的导电胶,确保导电胶垂直受力,手感很舒服,界限明显。

拿掉导电胶,结构非常简单。
顺着LED引脚反推,很容易找到+-极

中间引脚是控制脚,按压时对地有680欧姆电阻。
没有拨片的车型主板上的插座是简配的,求指导这个3pin的底座叫啥?从淘宝搜了一个类似,但是不一样。这个底座在卖拨片的店里30一对。

实在找不到,只能往主板上焊线了

后续加装换挡拨片: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0455-1-1.html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在淘宝找特殊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在淘宝找特殊插件。

嗯。这种东西也只能万能的淘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在淘宝找特殊插件。

有些东西淘宝有,但是不知道关键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在淘宝找特殊插件。

反正很多时候也只能是万能的淘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东西淘宝有,但是不知道关键词

确实。曾经有一个电路板插件最后在汽配里找到的

网友C:
哥们,这换挡拨片有啥用啊,我车上也有,一直都没用过。

网友:
我的盘子带拨片,装了快10年了,估计也就用了1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这换挡拨片有啥用啊,我车上也有,一直都没用过。

可以像手动档一样及时响应你的加减挡需求。正常d档你要超车一脚油门下去车得反映一下然后再降挡。拨片可以立刻降挡提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像手动档一样及时响应你的加减挡需求。正常d档你要超车一脚油门下去车得反映一下然后再降挡。拨片可 ...

改天我也试试,看有没有效果。我这个是ZF8AT的,平时感觉 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天我也试试,看有没有效果。我这个是ZF8AT的,平时感觉 还可以

zf的换挡逻辑可能比较好,我的6at一脚油下去车得反应一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厉害了

网友D(2021-06-26):
请问按钮未按下是电阻是多少?
我用奥迪拨片改一个,盼复,谢谢!

网友(2022-02-11):
板子上那个3pin插座叫GH1.25-3P,一般就几毛钱一个,2个卖30是真的黑

网友:
呵呵,折腾,应该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按钮未按下是电阻是多少?
我用奥迪拨片改一个,盼复,谢谢!

是在抱歉,没看到您的消息。。

楼主(2022-09-01):
引用 网友D:
请问按钮未按下是电阻是多少?
我用奥迪拨片改一个,盼复,谢谢!

减档 按下阻值约700欧姆  加档按下约500欧姆,万用表不大准。

网友:
可以买一个三个脚的别的插座,便宜的,连座一起换了

网友:
可以试试淘宝的图片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