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普通的DC降压模块怎么样实现宽输入但输出不变?

楼主(2020-11-09):
摩托车的磁电机随着转速的升高比例升高输出电压,有没有一类DC模块能满足在15-180伏的直流输入情况下保持输出电压稳定在14伏左右不变的?如果用现成的模块改造,需要在哪里动手?

网友:
我觉得不是需要一个宽范围输入的模块,而是需要一个磁电机整流/稳压器

网友:
可以实现 但成本非常高 效率低 建议参考二楼建议

网友:
图拿zhou你先改我有时间再改

网友:
其实摩托车的磁电机输出电压是很高的,你量的电压低,只是转速低时,平均输出电压低而以,给它整流滤波后再看最低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的回复,我看DC模块也不是很复杂,也能实现一定范围内的输出波动保持输出不变。但我也就是个二把刀。所以如果有现成的降压DC模块能变更一下参数使之能实现大范围稳压,那么目的就达到了。

比如电摩车的12伏转换器,就是把48-60伏的电池电压转换成12伏的,功率有个100W也足够了。

网友:
淘宝3.0fυィ直这个£gzWVcO9gFMo₤打кǎI

网友:
这个要求比较刁钻,我见过Ti或者ADI最牛的方案也几乎没看见有这个电压范围的解决方案。
当然可以用其它办法去间接实现。淘宝模块还是算了吧。

网友A:
没说输出功率要求,如果功率要求不高 10几20w,告你个最简单的方法,买成品的支持qc的充电头,能在20v到300v直流直接正常工作,反激架构很容易做到这点,你可以买来头子配个诱骗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说输出功率要求,如果功率要求不高 10几20w,告你个最简单的方法,买成品的支持qc的充电头,能在20v到300 ...

tl494都能把dv电压从314v搞到从0开始调起,你这个算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l494都能把dv电压从314v搞到从0开始调起,你这个算撒

唉。。。。这都哪儿对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这都哪儿对哪啊

在淘宝找了一个EG1163芯片的方案,据说就是为90伏以上的电摩配套的电源转换,请教了他们的技术工程师,据说要适应高电压只需换MOS管和输出电容即可,这样的话难度也不是很大,原模块用的100V的MOS管,为了适配180伏,那么250伏耐压的管子基本就够了。

网友:
你要的是电动的转换器,输入36-120V甚至更宽的电压范围,输出12V

网友C:
我有个思路不知对不对:磁电机出来的应该是交流电,并且输出电压越高对应的频率越高,加入lc电路使其衰减这样就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交流输出然后再做整流滤波稳压

楼主(2020-12-16):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思路不知对不对:磁电机出来的应该是交流电,并且输出电压越高对应的频率越高,加入lc电路使其衰减这 ...

  你的思路是对的,磁电机输出确实是交流,而且随着发动机转速增加正比增加。不过无所谓,用4个或者6个二极管整流就变成脉动的直流电了。所以输出的电压是15-100多伏的直流电压进稳压模块稳压输出到14,6伏左右给电瓶充电。

网友:
一阶低通可获得-6dB每倍频程(-20dB每十倍频程)的衰减。
二阶LC低通可获得-12dB每倍频程(-40dB每十倍频程)的衰减。
衰减(db)=20log(u1/u2)
如果知道了频率,选择适当的LCR接入,输出电压即可趋于平缓。

网友:
楼主是怕把铅酸电池充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