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V5-471G花屏能进系统

楼主(2020-11-09):
一台宏基 ACER V5-471G电脑现在开机就花屏,前面显示的内容要很久才会消失,但是能系统,喇叭也有开机声,现在手上没有HDMI转VGA线,没办法测试外接显示器是否正常,
屏线也取下来重插过,如果 是屏坏了得话就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A:
外接显示器(VGA或HDMI输出)正常吗 外接显示正常就是屏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VGA或HDMI输出)正常吗 外接显示正常就是屏幕问题

买了HDMI转VGA线,还没到,到了再试一下,

网友:
难道你家电视也没有啊

网友:
看起来像是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
买的HDMI转VGA到了,马上试了一下,
外接显示没问题,应该是屏驱动或屏线有问题了,

楼主:
外接显示器正常,是不是屏排线折断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
9成是屏坏,你可以到网上买个屏才百来块钱。

楼主:
网上买了排线,刚装上试了一下,还是老样子,看来真是屏坏了,

楼主(2021-01-19):
最终换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