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殷博世12v电池改造成东成或大有用的?

楼主(2020-11-09):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东成和大有内部12v机器有没有识别电路,不知道改装方便吗?有改装过的高手吗?

网友A:
博世的不知道,可以肯定东成的的没有,大有的也没有,而且东成的电池里面的板子还和大有通用,把壳子扒了都可以在对方的充电器上面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的不知道,可以肯定东成的的没有,大有的也没有,而且东成的电池里面的板子还和大有通用,把壳子扒了都 ...

之前我在worx机器上使用博世12v,可以成功。
大有的不知道改装麻烦不麻烦。

网友:
玩电池通用,还是18v那种推拉插口的好玩,买座子直接改就可以,电池在把手里面的不好改

网友B:
我机器全部都是通用大有电池的,给12v的用上18v以后,机器是真带劲,就是电机碳刷味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机器全部都是通用大有电池的,给12v的用上18v以后,机器是真带劲,就是电机碳刷味有点大, ...

那不是磨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