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老师们来看看,拆了一个mophie的无线充电背夹,不能用了 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09):
这个背夹无线充自带的锂电池充不进去电了,但是插上电源还可以当无线充用,于是拆了想修修,拆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问题,把无线线圈下面的铁磁片弄裂了,另外是下面的黑色那层塑料应该是绝缘用的弄烂了一点,今天又打开看看,发现下面还有个线圈一样的东西,难道这个无线充是两个线圈?目前已经将锂电池拆除,但是发现插上电源无法无线充电了,问问老师们,如何修复,是买一个带铁磁片的线圈换上去,应该就可以了吧, 原打算就不装锂电池了,就当个普通无线充用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个是nfc线圈

楼主:
那个是NFC线圈么?还是充电线圈?我不懂哈,老师辨认下

网友:
如果有接收线圈模块,可以改在汽车发电机替代易磨损滑环电刷组件,无线给极爪转子供电,只是电压调节复杂不太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