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下难倒我了,罗技G402鼠标怎么恢复出厂或刷机

楼主(2020-11-09):
这鼠标按键全好的,一按中键就执行alt+f4命令,用罗技游戏软件重新设置也没用。
肯定固件坏了。有办法刷机吗,或恢复出厂

网友:
都没见过这么多键的。按得过来么?

网友:
没刷过,一般不会坏固件吧

网友:
罗技的键鼠管理软件试了吗?有的型号能在软件里面升级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在板载模式

楼主:
搞好了,在罗技游戏软件里面,
第一个按钮里面可以调,所以,我在里面调半天没用。
然后,第二个项目里面也能调,怪事,正常其它鼠标只有一个地方调,这个有两个地方,然后,在第二个图标里面把中键还原默认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板载模式。程序存到了鼠标里了,估计楼主每次修改的是电脑上的配置。

网友:
是不是那种宏?自己查一下怎么写和怎么修改吧。

网友:
居然是颗stm32:lol:

网友:
恭喜楼主恢复正常,这种问题明显是罗技默认设置所至、第一次接触罗技游戏鼠标?罗技的东西还是比较趁手的,用用就习惯了。编辑功能键在有些游戏里有惊喜。

楼主:
我其它罗技鼠标在第一个按钮那设置,这个在设置dpi的界面,也能设置,而且第二个设置了,第一个无效

网友:
不一定固件坏了。

网友:
调成板载内存再重置一下鼠标设置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看看能不能更新一下固件,有可能会好
我的G502之前也抽过一次疯,降DPI的那个键被换成后退了
还改不了,更新一次就正常了

网友:
今天才发现论坛搜索既然要M比

网友:
收了一个,都扔一边了,貌似这种多键鼠标也比较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