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咻电充电宝XD-02B无输出,如何修理?

楼主(2020-11-09):
回收站捡的咻电XD—02B无输出。请教看能破解不?

网友A:
我也有个。还没拆开看,只有给他充下电,让指示灯亮了再插别的东西就可以充电。边上有个按键的空焊盘,短接下试试

网友:
我都是拆电池,老王店里2元的充电宝板子弄上去

网友B:
看一下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图片

是是是是是,就是我。所以我现在即便知道我也不发帖分享了,那些求方法的把我Fa西ebook都翻出来了,更别说国内社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是是是是,就是我。所以我现在即便知道我也不发帖分享了,那些求方法的把我Fa西ebook都翻出来了,更别 ...

你厉害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明你身上有利可图

网友:
把聚合物电芯带回家,外壳放回原处,可以替换小米老款聚合物充电宝,新款小米罗马仕等聚合物截止电压有4点4伏等偏高需谨慎,最好加一级精工保护板在4点25伏切断充电。

网友:
所有的这类充电宝原理都类似吧: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一大功率mos管的通断 来控制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还没拆开看,只有给他充下电,让指示灯亮了再插别的东西就可以充电。边上有个按键的空焊盘,短接 ...

今天有空把我的也拆了,试了下这个按键的焊盘没有用,短接下单片机芯片的一二脚,指示灯就亮了,可以输出电压,外壳设计有按键的开孔,可以把板子上的按键焊盘断开装个按键,接单片机二脚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空把我的也拆了,试了下这个按键的焊盘没有用,短接下单片机芯片的一二脚,指示灯就亮了,可以输出 ...

试了,根本就不会亮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是是是是,就是我。所以我现在即便知道我也不发帖分享了,那些求方法的把我Fa西ebook都翻出来了,更别 ...

看来还是得低调,当年破解街电安卓版和苹果版的时候发帖标题完全没提这些关键词,一点事都没有哈哈哈

网友:
试了以上办法,都不行,还别的办法吗?

网友D(2021-02-23):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空把我的也拆了,试了下这个按键的焊盘没有用,短接下单片机芯片的一二脚,指示灯就亮了,可以输出 ...

我也遇到这个了,短接12脚,灯亮了,了还是没有输出啊?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了,短接12脚,灯亮了,了还是没有输出啊?

输出旁边有个mos 输出5v,短接试下…

网友:
按图接线有输出,可检测手机插入,有研究出来充电的说下哈,我的充不进电

网友:
顺着输出找,一定有个mos,给他短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