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蜂语充电宝,走了弯路。

楼主(2020-11-09):
充电器被儿子摔了一下,有电量显示,没输出。

这个壳子不好拆,无法做到无损拆解。
一块单体10000毫安的锂电池。

原本以为是插口松了,或者焊脚脱落。
发现插口挺好。

拆开主板仔细瞧瞧。

主芯片就是这个8脚芯片。
mp5216,充放电一体芯片。

开始把usb脚补焊了一下,还是没输出,但是焊脚处有电压输出,一度怀疑是usb需要整体更换。

翻看手机照片时发现它的usb脚有脱落。
这一摔得不轻啊

补焊后完美修复。

网友:
这玩意儿的关停电流很小,用来充蓝牙耳机和手环都不会电流太小掐了,专门用来带些小耗电设备挺好使的

网友A:
看上去老款,我的其中一个USB 口松动,要掂一下,才能充电。里面脱焊? 这个USB 插座 有点短,造成接触面积减少,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是双输出的,没修前另一个插口试了吗?

网友:
京东14块钱买了个睿量10000毫安时的充电宝,跟这个长的很像

网友B:
MPS进口芯片不错,比我买的hotchip三合一和holtek单片机等免焊接充电宝套件要好,要质量好点的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只能选QC3余辆大点的快充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S进口芯片不错,比我买的hotchip三合一和holtek单片机等免焊接充电宝套件要好,要质量好点的免焊接充电宝 ...

进口??这是深圳思远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老款,我的其中一个USB 口松动,要掂一下,才能充电。里面脱焊? 这个USB 插座 有点短,造成接触面积 ...

这种短口usb真的没标准版结实。两个口都出现断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短口usb真的没标准版结实。两个口都出现断裂。

我那个手机 左边USB口 支持2A 充电,右边支持1A 充电(这种不支持通过电阻识别的,强迫症有点接受不了)。所以平时用左边比较多。所以左边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口??这是深圳思远的方案

看来跟MP2307不是一家公司,MPS公司(中文名称:美国芯源)是电源管理IC供应商,MPS 可以为各种电子系统提供小尺寸、高能效、易于使用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电信基础设施、云计算、汽车及消费类电子等应用中。早期羽博和某些批次小米1万三节用过MPS,通常得配合独立单片机。
www.monolithicpower.com/cn
楼主深圳思远可能像hotchip多合一芯片,不需要独立单片机控制和电量显示。

网友:
这个像是老版的,我撸了两个,正常使用,一直都没坏,新版撸了一个,还没用,真是用不过来,哈哈

网友:
这充电宝倒是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