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手工做了一个太阳能走廊球泡灯,消耗了一点时间、、、、、、、

楼主(2020-11-09):
这两天无聊,做了一个太阳能节能灯安装到房间的走廊,白天给一颗18650电池充电晚上自动亮灯(10颗LED 5730灯珠耗电电流为150ma左右),太阳能板用共享单车那种的6W 6V的太阳能电池板三块并联放在阳台上,阴天或者无阳光照射时候总电流120ma至150ma左右,中午或下午西晒有微弱阳光照射的时候电流是500ma至800ma左右,充一颗18650满电不成问题。

找了一个0.6元拼**买来的垃圾LED灯泡,只要外壳!,按照外壳的大小做一块PCB

准备热转印、、、、

用自己改过的过塑机热转印、、、

热转印完成

效果感觉还不错的,不需要记号笔填补了

腐蚀用双氧水+盐酸+自来水,30秒就腐蚀完成了,速度够快吧、、

腐蚀完成后的PCB

用平时家里刷锅用的那种钢丝球刷掉PCB上的激光打印机墨粉

裁板和焊接完成、、、

背面是TP4056充电板,带过放保护

把18650和电路板一起安装进外壳里面、、、、、

收工,完成!!!!!

网友A:
慢工出细活。这个太阳能板效率还是很高的 阴雨天也能充电

网友:
都是用贴片的,楼主有才,我都是买现成的,也就几块钱包邮

网友:
那么多铜被腐蚀掉了,简直浪费啊!你看看原来原厂的灯板,大面积铺铜散热挺好的

网友:
毛球修剪器7.9!充电加热保暖背心42!充电宝15.9!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焊点250:lol::lol::lol:

网友B:
楼主,你画这个板子是不是完全没考虑到散热?5730灯珠中间还有一个用于散热的焊盘,这样搞感觉会过热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工出细活。这个太阳能板效率还是很高的 阴雨天也能充电

这太阳能电池板确实不错,拼**十多块钱得12块板,够折腾的了,我这灯是用了你画出的电路,增加了一个可调电位器来调节房间的亮暗度启动自动亮灯

网友:
大厂都是这种玻纤板加正规灯珠,寨厂都是铝板加不知名的灯珠,耐用还是正规灯珠。感觉还是铝片散热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画这个板子是不是完全没考虑到散热?5730灯珠中间还有一个用于散热的焊盘,这样搞感觉会过热烧掉的 ...

散热问题不需要考虑的,因为总电流才150ma,也就是每颗5730灯珠才15ma的电流(0.5W的5730最大电流是150ma),这么小的电流连暖都不会暖,之所以不敢用大电流主要是考虑到遇到阴天的充电量和晚上6点到早上6点总共12小时的耗电量等等问题,要不然两个阴天这个灯就歇菜了

网友:
就那么几个元件背面还有跳线。

网友C:
电路图呢?这个做的挺不错的,外壳借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呢?这个做的挺不错的,外壳借的漂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235
我是用二楼这位兄弟的电路图

网友:
我们这边把坏掉的还有退市的共享单车都清理掉了,前两天想出去找个脚蹬子都没找到....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又忍不住看了一遍你的制作过程,实在是做的漂亮。我想把你这个帖子搬到我的网站上,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忍不住看了一遍你的制作过程,实在是做的漂亮。我想把你这个帖子搬到我的网站上,是否可以呢 ...

可以的
我现在又改用下面这个原理图做了一个灯,感觉比较完美一点,取消了光敏电阻,改用一个微调电阻来根据房间的亮暗度调节启动亮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我现在又改用下面这个原理图做了一个灯,感觉比较完美一点,取消了光敏电阻,改用一个 ...

帖子过了修改的时间,没办法改动了。就只能那样放着了

网友D:
各位大佬有没有考虑过加个最大功率点追踪呢,不知道并联的共享板子加上去会不会有作用,我想折腾奈何手告诉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佬有没有考虑过加个最大功率点追踪呢,不知道并联的共享板子加上去会不会有作用,我想折腾奈何手告诉 ...

小功率的板子加了也不一定有效果。MPPT适合功率稍大的板子。我是这么觉着的。淘宝上有十几块一个的MPPT模块,可以买个回来试试看。一直没有人发这方面的测试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