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2.4g信号放大器

楼主(2020-11-09):
2.4G双向信号放大器,路由器信号满格,从物理层面解决信号问题,放大器功率4瓦,36dbm的信号强度,与路由器光猫用同一个电源,12v5A的功率容量,放大器只能放大一路,另一路价格高增益天线。最远处信号都满格,没用之前这个地方信号只有一格,经常就掉线了,现在处处都满满的信号

网友A:
4w的放大器放家里?牛小米是3g还是?我放了一个1w的吸顶式商用ap家里过道暗柜里顶部,担心了好长时间。一直觉得有线路由器加ap是最优搭配

网友B:
多少大洋买的?信号传输稳定吗?看直播视频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w的放大器放家里?牛小米是3g还是?我放了一个1w的吸顶式商用ap家里过道暗柜里顶部,担心了好长时间 ...

小米的4A路由器,5G和2.4G,这个路由器是做AP用的,以前用无线Ap,也不能全覆盖,而且是用光猫做白名单过滤这样AP就不能过滤白名单了,直接上个放大器,就是功率大了点。距离远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大洋买的?信号传输稳定吗?看直播视频稳定吗?

一百多点,测试了一下还是很稳定,13频道,8-9M的下载速度

网友C:
好像加了这玩意信号是强了,但是噪声比较大影响网络质量,说白了信号强网速低,大概就是这样,具体也不清楚,也许楼主的模块质量好效果好,看见以前有人外挂这样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加了这玩意信号是强了,但是噪声比较大影响网络质量,说白了信号强网速低,大概就是这样,具体也不清楚 ...

速度没什么影响 ,与接入之前的测试看没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4A路由器,5G和2.4G,这个路由器是做AP用的,以前用无线Ap,也不能全覆盖,而且是用光猫做白名单过 ...

和我的3g很像,我关掉无线只用路由器功能加移动硬盘简易网盘,路由器2.4g与usb3.0有干扰,ap用专业的吸顶式ap。功率大了辐射大,另外ap大功率手机看起来满满的信号,下载没问题,双向通讯上传的话就手机那点功率白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速度没什么影响 ,与接入之前的测试看没差别

要是5G上外挂这玩意效果好,农村楼顶整个大功率天线,下地干活累了还能在田间地头刷刷手机娱乐一下,呵呵!城市钢筋混凝土再牛B也穿不了多少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5G上外挂这玩意效果好,农村楼顶整个大功率天线,下地干活累了还能在田间地头刷刷手机娱乐一下,呵呵 ...

倒是也有5.8G的放大器有点小贵,放大2.4G也只是因为其中一个摄像头距离有点远信号不行。

网友D:
过段时间如果感到头莫名其妙地痛了的话趁早拆掉这种玩意。

要做2.4G信号覆盖, 加一个5块钱的 TP 早期小路由做AP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5G上外挂这玩意效果好,农村楼顶整个大功率天线,下地干活累了还能在田间地头刷刷手机娱乐一下,呵呵 ...

好休闲的感觉。。。。。人生有一WIFI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段时间如果感到头莫名其妙地痛了的话趁早拆掉这种玩意。

要做2.4G信号覆盖, 加一个5块钱的 TP 早期小路 ...

我试试看,还特意放的近点睡觉没啥问题,可能功率还是小,今天又买了个令一根天线也加上。

楼主:
刚刚测了下辐射值30cm以外就在零了贴近天线报警了300多mv/m

网友E:
电能消耗4瓦,功率增益36dbm,高频看增益,估计2.4G输出功率不会高过5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能消耗4瓦,功率增益36dbm,高频看增益,估计2.4G输出功率不会高过500mW。

估计100mw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5G上外挂这玩意效果好,农村楼顶整个大功率天线,下地干活累了还能在田间地头刷刷手机娱乐一下,呵呵 ...

5.8G打死几百米2.4G可以讲公里数不能比较的

网友(2023-03-22):
这功率放大器好

网友:
多放点放大器的图,我也想整一个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