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到底怎么购买?怎么选功率,线径和尺寸外形?便宜的工字感好用吗

楼主(2020-11-09):
很多DC-DC电路上,绝对少不了电感,降压,升压。。。。

我总结,工作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感越小值,比如500K,1M的电路,电感大概需要100UH以下,甚至4.7UH。

电流大,电感体积也大,线比较粗,能到0.4的直径线。跑3A电流以上。

密封电感,工字电感,。。。。

网友:
电流小可以用用工字,电流大的应该选密封型好像。一般dc-dc的芯片pdf里有说明

网友:
个人以为,也许可能大概是,不负责任地说:
DC-DC电源电感的取值一般用电流波纹算,也就是进入连续模式的电流值,然后用频率和最大占空比取△t,两端压降,用L=U/(I*△t)得到理论值电感量。1.5倍取实际电感量。
流经电感的峰值电流1.5倍取电感额定电流。

网友:
开关频率越高,电感感值越小,同时要求磁漏越小,最好是一体成型电感。电流越大,要求电感DRC越小,即体积越大,线径越粗。

楼主(2021-01-09):
取值一般文档里都有。

而成品的小电路板为了省成本,都是用细线点的小体积电感。一个板子能省个5分,1毛的。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