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AcBel API6PC06 ATX

楼主(2020-11-09):
今天太无聊了。拆个电脑电源!请大家看看作工怎样?

网友A:
好像圆角线圈被动式功率因数校正是真的,有一种带棱角是配重铁片假的,我几年前也拆过故障机箱电源,把被动式功率因数校正留着,最后把铁芯台钳夹开去除所有硅钢片,只剩窗线圈留着,中间放磁钢,加服务器拆机风扇无刷驱动板做窗线圈无刷电机。

网友:
康舒的电源还是很不错的,很老的电源了。

网友:
有个同款,坏了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圆角线圈被动式功率因数校正是真的,有一种带棱角是配重铁片假的,我几年前也拆过故障机箱电源,把被动 ...

你拆的是山寨电源吧!

网友:
有改可调方案吗?

网友:
舒康的电源不错,耐用,线路也设计得非常好。

网友(2022-04-07):
这个电源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