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小朋友的小天才学习平板电脑换个电池再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2020-11-09):
先看外观长这样

取下中框打下一圈螺丝

取下后盖小心有尾插排线

海力士的内存两颗组成2G,CPU看不清是什么牌子的,闪存8G好像是东芝的,大佬们看看

左边是机子拆下的,右边是新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

AP6210蓝牙WiFi芯片网络速度呵呵

装上电池试下开机

插上充电器试下尾插排线连接是否正常

完美

楼主:
补一段插曲,就是那个FPC尾插排线特别短,光装那个排线都费老大劲了,又不敢用力,生怕把那个排线给整断了

楼主:
之前上传的没图片,这次补上

网友:
CPU是rockchip(瑞星微)的rk3188,28纳米的A9四核最高1.6G

网友:
跟台电有一拼的瑞芯微方案,应该用华为荣耀平板5的麒麟方案配置。

网友:
老古董了 瑞芯微 rk3188

网友:
这种外观设计比较耐摔,cpu真的很老了,a9架构的4核,只能学习用,做其他的真的不行了。

网友:
卖的不是cpu是内容,学习搞好就可以了

网友:
卖的是内容,,,硬件可以赠送的

网友(2020-12-23):
CPU的型号看不到,只能想办法root一下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