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无线网卡不能搜索热点是啥故障?

楼主(2020-11-09):
家里一台老惠普笔记本,装的win7系统,之前无线网卡经常自动被禁用了,重启下系统就能恢复,最近开始搜索不了热点,重启电脑、卸载重装驱动、重启各种服务均没变化,今天把系统分别重装了一次win7跟win10故障始终存在,打开电脑后盖简单观察了下,各板卡线缆均插接稳定,就没有进一步折腾。想请教坛里高手:可能导致这种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看到型号资料,瞎猜首先bios里面找找设置,可能有激活啥的问题,然后古老的笔记本就用古老的官网驱动,最新的驱动未必是最合适的,最后硬件故障的话,某宝换个差不多的网卡要不了20-30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型号资料,瞎猜首先bios里面找找设置,可能有激活啥的问题,然后古老的笔记本就用古老的官网驱 ...

HP 2170P,不算远古神器,bios里面都翻过了,用的驱动一直都正常稳定,之所以没更换板卡原因是想折腾,按说网卡插在机器里从来不碰应该不容易坏,尤其系统已经识别出它了,只是搜索热点不能启动,硬件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吗?

网友B:
修复系统,补丁打完就行了…XP这奇葩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复系统,补丁打完就行了…XP这奇葩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

昨天晚上再试了下,出现很搞笑的事情:按下fn+wifi快捷键,系统提示发现蓝牙新硬件,自动安装完驱动后热点可以搜索了,这是啥奇葩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再试了下,出现很搞笑的事情:按下fn+wifi快捷键,系统提示发现蓝牙新硬件,自动安装完驱动后热 ...

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挺奇葩的,我是半年多连不上WIFI

网友:
无线,蓝牙一体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