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闲鱼上淘了台雷克萨斯先锋卡带哑巴车机,求尾线怎么接啊!

楼主(2020-11-09):
这台凌志先锋哑巴卡带机和其它的凌志先锋车机接线不同,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功放电路吧!机器做工不错收音使用了三个高频头,卡带机芯被卖家故意破坏了。有没有大神能指导一下如何接线,谢谢!

楼主:
这机器,还带有短波波短收音。

楼主:
主板上应该是有接线标示,大部分我看不懂啊!

楼主:
和这种雷克萨斯400的卡带车机接线,应该不是一样的。

网友A:
主板标识很清楚了  acc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标识很清楚了  acc gnd

是的,ACC接电源+极,GND接-极。其它的怎么接线有知道的大神吗?

楼主:
已知道ACC接电源+极,GND接-极,其它接线有知道的吗?谢谢

楼主:
有坛友说,这个BU标注的脚也要接电源正极,才能开机,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
伊拉克成色啊

网友:
这个机子还搞啥,没有意思了。

网友(2020-12-23):
哑巴机  需要外接功放的

网友:
喜欢声音模拟味道的  可以折腾玩玩

网友:
这种做工还是不弄更好了

网友:
这车去过伊拉克

网友:
acc跟电源正接一起,负接上地应该就能开机了

网友:
楼主撸的这个机器太有年代感了,祝一切顺利

网友:
为啥要故意破坏呢?难道是给价太低吗?

网友:
不带功放,卡芯也没了,从芯片上跑线看看。

网友:
为什么不选择成色好的呢

网友:
BU应该是电源正级输入,那有个大二极管,二极管正级接地负级接BU,目的主要是防止反电输入时泄放能量保护后面的电路。
BU输入后有一路经三端稳压ic(7812?)再经大电感电容滤波后给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