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车U型锁用了8年,突然打不开了,直接上切割机!

楼主(2020-11-10):
锁在楼道里,突然就打不开了,钥匙拧不动,先用了螺丝松动剂没起作用,没办法,切割吧。咱没有角磨机,怎么办呢,电钻转换吧,没有转换杆,就用螺丝代替吧,用了优惠购里买的切割片,还真锋利,轻轻松松就切割完毕了,原以为会很难呢。
8年,够本了吧?

准备好这两样,去开锁,先用螺丝松动剂,想省事,结果不起作用,最后还是切割解决了问题

锁在楼道的不锈钢栅栏上

这个锁用了8年多了,突然就打不开了。

准备切割

U型杆比较结实,这个锁筒可是很菜,一点没费劲就快到底了

用手一折就露出机关了

钥匙插上就拔不出来了

就是这个铁片挡着U型锁钩进行锁止

上次修燃气灶也没起了作用,我都怀疑是假的

切割片转换总成

一个螺丝就成,不用专门去买转接杆

优惠购里边买的切割片,便宜好用

螺丝转换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还是买正品的WD40为好

网友:
切割片俺上次双11还是618或双12薅了30片左右。。。。至今只用坏很久以前撸到的一片

别上木工锯片,极危险极危险极危险

网友B:
这锁任性起来主人也开不了

网友:
找到是什么原因打不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锁任性起来主人也开不了

开始还能自由插拔钥匙,后来插上就拔不下来了

网友:
没人来看看你是不是偷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正品的WD40为好

我不知道我上次买的是不是正品,只试过给喷墨打印机的小车轨道喷了下,然后喷头小车就像脚底抹油了般根本不受控制,全打滑,打出来的文档出错了,线也不直,怎么鉴定真假我不会,中国小百姓不容易啊,什么都得学会自己鉴定真假,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我上次买的是不是正品,只试过给喷墨打印机的小车轨道喷了下,然后喷头小车就像脚底抹油了般根本 ...

你那是喷错地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我上次买的是不是正品,只试过给喷墨打印机的小车轨道喷了下,然后喷头小车就像脚底抹油了般根本 ...

你是喷到光栅了吧?或是光栅传感器被污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我上次买的是不是正品,只试过给喷墨打印机的小车轨道喷了下,然后喷头小车就像脚底抹油了般根本 ...

普通人买WD40,用量也很小,不会分辨真假的话,就买100ml的那个最小的型号,因为罐子成本太高,所以不会有造假的去做

网友:
wd40多年前买了一罐,还特地买了凹凸瓶身的那种,据说是真的。也是听信别人说可以松动螺丝,前后试了好多次,没一次成功的,发现还是用好点的螺丝刀大力拧效果好。后来又试着当润滑油加,发现这个油太稀了,加上很快会跑光。再后来发现杀蟑螂效果不错,对着喷一下蟑螂很快就挂了,但至今没有用完,还放着呢,快10年了。

网友:
看到此贴,明白 我那60元的大焊锂电无刷角磨机还是可以临时用一下的。

网友:
有没有大妈高喊:快来人阿,抓偷车贼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喷到光栅了吧?或是光栅传感器被污染了

有可能喷到光栅了,但我感觉是喷头车刹不住脚的感觉,然后就听到喷头小车撞到最左边的机壳上的声音,放了几天还是一个样,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应该挥发光了呀,后来我重新用酒精洗了下轨道,就OK了

网友:
这锁,也就一榔头的事,你搞的太复杂了。。。

网友:
我用液压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正品的WD40为好

3M的锈敌也不错,而且比wd40便宜很多

网友:
兄弟天生不是做贼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