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望至极的矿渣---星际蜗牛

楼主(2020-11-10):
有些累,简单编辑下,各位看官将就看(抱歉啦

跟网友面基来的 星际蜗牛 C款 单千兆I211

一大股甲醛味……成色还过得去

开盖清理,越拆越失望

先来看原装200w电源,被动PFC 不见PFC,共模电感没有,双磁放大降压,12v快摸到安全范围的天花板了 (Intel 电源标准12v±5%),次级输出滤波电龙只有3个16v 1000uf;硬盘供电的线材20awg带四块硬盘...(炸硬盘警告!

硬盘仓的PCB接口,电龙也是能省就省(炸硬盘警告!*2  回头补上,也就机箱能用。

接着J1900集成CPU主板,丐中丐 背部光溜溜

*顺便贴上增加sata口的图,按照马牌pdf慢慢理出来外围元件焊接图,ROM里的数据直接去复制板上已有ROM里的数据就行。

原装MSATA 16G SSD,镁光大S颗粒MLC,慧荣SM2244L主控 无外置缓存。

南亚DDR3L 4G 1333mhz内存条,每个颗粒丝印颜色不一样,拆机颗粒无疑了。

总结下:
1.机箱勉强过得去,细节不够 割手 需要用锉刀细磨。
2.原装的机箱风扇、电源风扇非常吵!
3.整机除了机箱能接受,其他都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 我是不敢拿来长期开机当nas
4.J1900 集显不支持2K 4K理所当然的HDMI不能输出2K 4K分辨率当HTPC都不行!  就当买机箱送的垃圾拿着玩……

网友A:
我留下了机箱,换了电源,主板内存风扇都换了。目前安全跑了2年不关机了

网友B:
买个矿渣要求还这么高,你这怕不是找茬。

做工能达到IBM服务器,也不会落到矿渣里。

我买的A款1年多了,屁事没有,带2个大硬盘,2个小硬盘,电压稳定可靠。

记得老坛里我发过图,硬解1080P不在话下,4K播放也勉强能看演示片,估计大动态的影视作品有点牵强。

明明是真香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矿渣要求还这么高,你这怕不是找茬。

做工能达到IBM服务器,也不会落到矿渣里。

心真大,我指j1900集显本身不能输出4k,能播放4k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留下了机箱,换了电源,主板内存风扇都换了。目前安全跑了2年不关机了

一样的打算,只留下机箱,其他全部丢杂物堆里。

网友:
本来想买个壳65元左右,,后来看看暴风那款壳做的不错。不过现在没需要也不搞了。电脑机箱还省钱。

网友:
当年280全套,58机箱电源包邮到家,没有更香的了,我好几个机箱还是用的其他板子,1037u,p8400,t9600,g41板子随意上,期间d525,amd-e350,h61板子也上过,一般只要不突然断电不会伤硬盘的,夏天就放在电视柜里跑,风扇吵可以拆开上油啊。

网友:
香不香主要是看啥价格买的吧

网友:
玩玩嘛,何必当真呢。平时少用,只当下载机或连接网络播放器时用,还好,快一年了,方便。

网友:
拿奥拓的钱想买奥迪,可能吗,硬盘仓的pcb板,有人讨论过,就连贵得多的nas机箱很多都这样。不过我也是只买了c单机箱,自己组,全汉itx电源+昂达H310-itx+8G DDR3 1600+G5400,性能上两个台阶。

楼主:
已经改好 六块盘+拆外壳的atx电源。(实在懒得等1u电源到货。

网友:
我买的D款,这种东西你还能挑什么?

正经组NAS,我连这种机箱都不会要,垃圾中的垃圾,但是280捡的矿渣,真香,至少我跑个黑裙一年多没什么问题,就换了电源和风扇。

网友:
你应该就去买个机箱,或者买个暴风的机箱!

网友:
这款机箱我几年前买过一个原装的,就是单机箱全新的 硬盘背板是满件的, 机箱也有2.5硬盘位  你这个都简配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改好 六块盘+拆外壳的atx电源。(实在懒得等1u电源到货。

老哥动手能力牛啊,这个电源没有风扇直吹不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动手能力牛啊,这个电源没有风扇直吹不热么?

请仔细看图1,下方有个4cm风扇

网友:
电源改的好

网友D:
嫌风扇吵可以把风扇12V供电改到5V,基本就没啥噪音了,基本能够满足散热要求。花奥拓的钱就别想有奥迪的感受,一分钱一分货这个是肯定的。蜗牛这东西当个下载机用还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嫌风扇吵可以把风扇12V供电改到5V,基本就没啥噪音了,基本能够满足散热要求。花奥拓的钱就别想有奥迪的感 ...

这个我已经尝试过,改到5V 风扇风量小,时间一长 电源外壳都很烫。

网友:
矿坛35捡了个嘉航电源,更换上已经连续稳定使用两年,这个矿渣还是蛮实惠的,就是CPU有点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