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老舅去买电动自行车,看看现在的车都用的啥控制器。

楼主(2020-11-10):
老舅骑了5年的电动车实在是不行了,这次打算买个新的。
重庆地区很流行8个电瓶96v的车型。
雅迪,一看就是个入门低配款。
抵扣价3350元,另外一款玉骑铃,抵扣价3000元。

后轮鼓刹,我还是看好碟刹,但是鼓刹便宜。
这车前轮是钢圈而不是铝合金,低配车跑量款。

雅迪的车标800w电机,实际最高车速45-50km左右

玉骑铃车标,1200w电机,实际最高车速和雅迪一样。雅迪的外壳做工漆色比玉骑铃要好。

看看两车用的原装电瓶,
雅迪用的天能,玉骑铃用的旭派。

再看看两车的控制器。
这是雅迪的,控制器外观有改变,铝合金壳变塑料外壳了。

特色功能,p档,推车,单脚断电,
所谓的矢量控制,这种控制器电机声音很小(3年前买的新日就是这种控制器)。

玉骑铃的控制器。

玉骑铃的也是矢量控制器,但是开发的功能要少点。外观还是用的全铝外壳。

发现这两个车型比我的新日电动车配置都要低。
新日有前后碟刹,刹车把手带力度调节,电子巡航(路况好的情况下,巡航很省事)全系LED灯。

这种低配款能省则省。

楼主:
雅迪车标拍错了,这是60v的,96v估计也是1200w电机。

网友A:
我就选96V的,同样输出功率下,电流比60V的小多了。更有利于提高电池寿命

网友B:
(我还是看好碟刹)想到一块了

网友:
名牌的做工好一点,看起来

网友:
现在这种超标的车不是和摩托车上一样的拍照吗?我们这里超标车基本上很难卖的,不上摩托车拍照上路就给你逮了。上摩托车牌的一般都会选配置更好的

网友C:
新国标限速25km,48v,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还能卖啊?神奇

网友:
要挂摩托牌.

网友D:
电动车充电是个麻烦事情,不能长距离跑,还是买燃油的摩托车好,考个摩托车驾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国标限速25km,48v,这两个条件都不满足还能卖啊?神奇

上黄色的摩托车拍照或者蓝色的助力车拍照,都需要驾驶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看好碟刹)想到一块了

对啊!我的新日前后碟刹,跑了3年,挺好用的,效果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充电是个麻烦事情,不能长距离跑,还是买燃油的摩托车好,考个摩托车驾照就可以了。 ...

有的地方限摩,有的人没本,这个反正是超标。看需求吧,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选96V的,同样输出功率下,电流比60V的小多了。更有利于提高电池寿命

的确,我的车3年了,充满后还有110v,折合每个电瓶13.75v。电瓶车夏天还好,冬季续航有点虚,冬季一般都中速跑,最高车速耗电快。

楼主:
这种把手很方便,可以调节刹车力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黄色的摩托车拍照或者蓝色的助力车拍照,都需要驾驶证。

厉害了,有驾照安全

网友:
建议买最低配 到手换电机控制器

网友:
国庆节买了辆爱玛电动自动车,48V/20A锂电池,3000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我的车3年了,充满后还有110v,折合每个电瓶13.75v。电瓶车夏天还好,冬季续航有点虚,冬季一般都 ...

车倒了能扶起来吗?是不是重了一点

网友:
这么高电压,能符合2019的新国标?3c的那个?

网友:
碟刹也有不好的地方,刹车片很容易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