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7620N路由器刷机问题求教大师

楼主(2020-11-10):
请教大师,我有几台MK7620N的一样的路由器,其中一台反复从启,怀疑固件问题,本人小白一个,以下乱操作勿笑,我从正常机25Q128上用夹子读出文件,写入有问题的机上,发现不从启了,但还是不行,于是又去读正常机的,手残点到了清空,完蛋了!正常机也挂了,请问我现在怎么弄才可以修好,本人没刷过不懂,以为刷25心片就好,查百度还要刷不死固件引导,不知怎么弄了。

楼主:
现在成这样了,正常机IP为10.0.0.1

网友:
这种路由器扔了吧,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1:找同型号的固件。
2:先刷不死固件,再刷第三方固件。
网上教程一大把,仔细找找。学会自己动手,要解决现有问题不是发个帖子立马能解决的。

网友A:
通过编程器把breed刷进去。然后通过breed刷进去固件就可以了。非常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编程器把breed刷进去。然后通过breed刷进去固件就可以了。非常好搞。

通过编程器把breed刷进25q128内去,对吧  breed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编程器把breed刷进去。然后通过breed刷进去固件就可以了。非常好搞。

是这两个文件么

网友B:
读取的固件刷入正常机器就可!不正常的需刷入不死再在不死刷入固件即可!在就这机子还值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的固件刷入正常机器就可!不正常的需刷入不死再在不死刷入固件即可!在就这机子还值当修 ...

自己研究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