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aid0果然是存储设备杀手

楼主(2020-11-10):
前些日子买了个2.5双盘位硬盘盒,放了两个512的mlc的ssd进去组raid0,我发现每用一次,下一次肯定会出现有错误,需要扫描并修复的选项。
起初以为是ssd有毛病,于是换了两个500的硬盘进去,与3.0设备交互到没啥问题,但与比较慢的2.0U盘交互就会出现大文件复制到一半,提升文件读取错误,或者文件不存在,然后硬盘停止工作,U盘却在不停地闪
一开始还以为U盘的问题,可是跑圈并没啥问题。
我的结论就是raid0没有考虑和较慢设备通信的一些特殊状况,数据读取或写入不同步,就会出错,这样很可能让硬盘和其他设备两败俱伤。
我已经换成jbod模式,让他们各是各的,目前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A:
jbod模式也不是各是各的运行,而是容量拼接的一种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jbod模式也不是各是各的运行,而是容量拼接的一种阵列

jbod模式是写满一块盘,再写另一块,不会出现同时对2块盘读写的情况,可以避免一些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是硬盘盒的问题,用Raid卡做的Raid0用着一直没问题。

网友:
硬盘盒的问题?

网友:
在数据不是很重要,有最好,没有也没太大关系的情况下,很多都会做raid0,既提高性能,又不损失容量。

网友:
可能固件只兼容机械硬盘,都SSD了还要组Raid0,没必要吧

网友B:
几年前弄过一个麦沃的99 完全没问题稳得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弄过一个麦沃的99 完全没问题稳得一笔

这个就是麦沃的

网友:
以前的电脑硬盘慢,才会组R0. 网吧无盘服务器这样做过。

现在SSD已经这么快了, radio0没什么意义了,反而增加数据出错的概率。

网友:
硬盘盒的问题,和 RAID0 无关,十多年的存储产品开发人员路过

网友:
搞不好是盒子的问题,之前买过一个奥瑞科的MSATA raid 0盒子不能用,换了其他盘子OK

网友:
那不是raid0的问题,我原来跑了很长时间
与其说是raid0的问题
不如说是usb3 这串行总线
还有 桥接芯片 这2个地方的问题
再说ssd raid0  少说用雷电接口吧
usb3 gen2 10g 不太够呀

raid0 是没有问题 原因就是 1 3 5 2 4 6存储
多向其它地方想想吧
特别是你 还要经过桥接 再经过usb 总线 这2个地方问题更多

网友:
这和Raid0有啥子关系哇,是硬盘盒有问题
而且TB时代,Raid0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了。要么Raid1提高数据安全性,要么Raid5吧?

网友:
确实 u s b 本 身就容易出异常
当然  想验证是usb的问题
你把nvme 组成raid0 就行了
或者sata ssd 组成raid0

网友:
外置那种硬盘盒类型的阵列很垃圾的,一般家庭用折腾很不如两个硬盘放置一样数据两份备份安全,真的阵列模式的只有那种主机那种内部有阵列卡的那种好。

网友:
不要相信这些盒子做的啥子raid,raid卡做的你看会出问题吗?

网友:
一直使用主板自带的raid0,两块4t机械硬盘,做视频编辑,十多年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说实话存储硬盘谁关心性能啊,我还打算买5400转的仓库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