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吉比特h1s-3光猫设置宽带语音求助

楼主(2020-11-10):
各位大神
当时设定桥接时候,把其他参数都删了,现在想用电话,但是宽带语音不知道如何设定参数,
各位大神是否有相同的光猫参考下,或者就有会设置的相关专业人士.谢谢
上海移动光纤光猫

网友A:
想用电话得到移动公司开通,然后让外卖小哥,说错了,移动外勤接单,就会来处理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用电话得到移动公司开通,然后让外卖小哥,说错了,移动外勤接单,就会来处理一下就行了 ...

电话已经开通了,
你说的是一个办法,我就怕到时候上门服务后,把我的桥接改回去,管理员权限限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话已经开通了,
你说的是一个办法,我就怕到时候上门服务后,把我的桥接改回去,管理员权限限制了, ...

非常有可能,外勤也不是太懂的,他们只知道复位

网友B:
他们只知道复位,然后业务自动下发。如果你有能力破解超级密码,让业务自动下发一次,你进去看下,把参数保存下来,或者直接保存设置。完了之后再改桥接。一般固定电话,都是SIP模式的,你要知道业务VLAN,然后SIP服务器地址,然后就是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不过能下发可能性不大,你让外勤小哥来把你的业务做上,然后让他不要退出,你保存好配置,记下来,然后破解光猫重新设置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只知道复位,然后业务自动下发。如果你有能力破解超级密码,让业务自动下发一次,你进去看下,把参数保 ...

谢谢! 超密我有的,   上海移动 好像是PASSWORD注册, 密码也能看到. 但是有的说是LOID注册的,这个没找到相应的参数

网友:
直接打电话给移动就可以了,不用上门服务的,远程把你的光猫给重设参数了。桥接有什么用,再差的光猫都有256内存了,全千兆的光猫解有 512MB内存了,你的路由内存还比不上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