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请问H27QFG8VEC8R(AD5A14F30070)适合上什么U盘主控

楼主(2020-11-10):
手上有两片H27QFG8VEC8R(AD5A14F30070),上3268AB能开出来,但是跑圈很多坏块,上3281正片工具没有固件,黑片工具有固件但是还是显示NO ISP(检查了配置文件里面有信息,没问题),有大神玩过这个颗粒么,能上什么3.0的主控。

网友A:
512GB是多少G?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GB是多少G?

64啊,除8就是了

网友(2024-05-22):
AD5A14F30070手上正好有个这个  配的2258xt 开不出来卡了

网友B:
好像需要特殊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像需要特殊固件

用SM3268慢扫版本开开试试吧,不是说16纳米的海力士漏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M3268慢扫版本开开试试吧,不是说16纳米的海力士漏电么

16nm mlc 好开 ,就是参数要改下,1die/1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