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电源输入处的两脚元件不认识/标着SP,各位大神认识吗?

楼主(2020-11-10):
220V输入处的元件,看电路像是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复合而成的元件,但是搜不到,正面有SP两个字母,哪位大神给说说这个叫什么名字?

网友:
是不是压敏电阻和温度保险的结合体

网友:
标注F1,保险吧

网友:
应该是保险丝

网友:
保险电阻, 英文常称呼为:Fusible Resistor, 在正常情况下具有普通电阻的功能,一旦电路出现故障,超过其额定功率时,它会在规定时间内断开电路,从而达到保护其它元器件的作用。保险电阻用符号“F”表示,形状如同贴片电阻,有的像圆柱形电阻,主板中常见的是贴片保险电阻,接口电路中用的最多。一般都是用在供电电路中,此电阻的特性是阻值小,只有几欧姆,超过额定电流时就会烧坏,在电路中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象是热敏电阻。

网友:
电路板上标的F1,明显是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