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悟空M1拆机及时钟停止走时问题? 更新:成功修复~

楼主(2020-11-10):
前阵子忽然在B站看到视频说某讯的遗产时,随手看了下就买了台本贴主角!

回来连看网上的方法使用easylink联网成功,还特地找了封尘N的平板(没办法新版安卓不支持)
刚开始一切正常,没过一个小时问题就来了,时钟不对,时间怎么暂停了。。。

拆机修修看吧
干货满满,会折腾的买来拆零件也划算的。
PM2。5及甲醛传感器,右边排线里面还有温湿度传感器
没有问题就没有拆那里!
wifi模块,好像只有wifi转串口功能,不能像8266那样用
这块应该是屏驱动吧,具体没有查
MCU处理器
DS1302Z时钟芯片
看到它就严重怀疑它有问题了,难道遇到了质量差的芯片了?
(遇到问题要先测试验证不要冒然动手,主观认知给自己挖坑了)
先查了时钟芯片典型电路,难道晶振工作不正常么?

按官方手册加了两个小电容上去,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事后思考,这也只是能够保证晶振频率,减少走时误差)
难道供电干扰导致工作不正常?
继续按官司方手册加了个电容上去,然而也没有什么用
难道真的是芯片不好?

经过了长长的换芯片之路,第一次买的芯片换上,时间怎么显示成2060年了,,
此处无图,难道国产的不好?
继续买买买!

进口的,芯片,换上时间正常了,以为问题解决了
结果,什么,还是会走走就不走了!!

再换个晶振试试看。
结果,大家都想到了,还是会不走!

此时才忽然想起来,时钟不走的时候芯片工作正常么,测量一下晶振工作频率呢
一测,一万头马从心中走过。。
虽然测试波形没那么好看,频率也没有那个精确,但工作正常的呀

时钟wifi更新导致有问题的,拔了wifi天线,然后两天两夜了,时钟正常
哭死了。。
。。
。。
然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呀,怎么还能wifi定期校准时间,又能保持正常走时
我判断是认为MCU有问题了,大伙认为呢?

经过测量确认,DS1302Z时钟6,7脚是直接连接到MCU上面的

请大家给点维修建议,如果有官方程序的帮忙分享一下,重新烧录一次试试

2020-11-15 更新!
成功修复故障!

参照值得买上方式刷写无线网络模块固件,更新为Home Assistant系统功能附件,但目前Home Assistant服务器没有搭,之前大概了解过,
搭在qnap nas上就好了,目前还没时间搞,又是一个大系统工程!

原文链接: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垃圾佬的选择,M1悟空--刷机、HA接入全过程及经验分享 https://post.smzdm.com/p/aekzgpwz/
刚开始不够细心,导致走了很多弯路,一定要多分析判断再验证后再动手!

网友A:
估计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机子,拿出来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问题解决不了的机子,拿出来处理了。

可能是吧,如果到最后最次的方案就是,断开wifiw使用了

网友B:
我的工作正常,时间很准,和你一样的软件自动对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工作正常,时间很准,和你一样的软件自动对时的

估计除了对时,还有联网干了其它事情导致有时间暂停了!

因为刚开始联网时间正常的,后面就不正常了,如果MCU有问题,在时间暂停的时候,测试了下其它传感器的数据都正常,而且断网了就又正常了!

我想刷一下网络模块的固件,谁有程序帮忙分享一下!

网友:
我的时钟会越来越慢   多的时候一天慢半个多小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还没拆开看

网友C:
1302就是垃圾,只能用来骗骗学生做做实验或者小白初学时玩的。3231 比它强了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D:
时间更新用的谁的数据,是不是x迅自己的,停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更新用的谁的数据,是不是x迅自己的,停摆了?

不知道呢,原厂未刷过机的,据网上查的信息是阿里的!

刚插电更新的时间是正确的,后面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2就是垃圾,只能用来骗骗学生做做实验或者小白初学时玩的。3231 比它强了不是一点半点。 ...

现在问题是,断开网络让它自己走时没有问题,所以也不想折腾这个1302了,换型号就太麻烦了!

网友(2020-12-21):
你好楼主,我也刚买了一台,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是硬件大问题吗?需不需要和卖家退换啊?

网友(2021-10-06):
有没有地方加个电池进去

网友E:
甲醛传感器 是有使用时间的 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甲醛传感器 是有使用时间的 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吧,我之前有台海尔的就是用久了,怎么测都测不出来了!

网友F:
1302对晶振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2对晶振要求太高。

此案例不是晶振的锅,用在M1上足够,因为每天也会进行对时的!

网友:
你路由器会不会是一定时间休眠了啊,其他网络校时的遇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