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并联了一个压敏电阻

楼主(2020-11-10):
一个烤炉,温度超温,打开电源就加热,不受控制,检查了一下, 是固态继电器直接短路了,不管有没有输入,输出都是短路状态

看了一下,上面并联了一个压敏电阻,这个有什么作用吗?

保护固态继电器?那为什么固态继电器烧了,压敏电阻完好?

烤炉是220V的,也就是这个固态继电器工作在220V电路,压敏电阻是14D391K,如果并联压敏电阻能起点作用,厂家选型有没有错误呢?

网友A:
不知道。。自己改烤箱PDI时
也没并过电容。。都是固态继电器加个散热块,或者直接贴在铁皮外壳上。。。
头一次见到并个电容

网友:
L1T1这两个端子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两端,导通后理论上没有电压,不导通的话这里会有通过电器的220V电压,压敏电阻并在这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B:
烤箱内有风扇,是感性负载,并压敏电阻是防止反向电压击穿固态继电器,厂家的工程师比我们专业的多,任何一个螺丝都不会是白加的

网友C:
并联的压敏电阻14D391K参数是直径14mm,390V;391=39*10的一次方。

固态继电器是半导体元件,必然有耐压问题,这种交流固态接触器,在常见阻性环境使用是不需要做什么防护的;但是带的感性负载,那么这个压敏电阻可以防止感生电压击穿。

既然击穿,换就是了,没必要研究太多。

网友:
220V电路里的压敏电阻一般都用390V或者470V的压敏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自己改烤箱PDI时
也没并过电容。。都是固态继电器加个散热块,或者直接贴在铁皮外壳上。。。
头 ...

哈哈,我也想改烤箱,机械温控太准确,也有可能是烤箱保温效果不怎么好。大神怎么改的啊?

网友:
继电器进出脚并接电容的倒是常见,也许是为了消火?在220V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并接压敏电阻的也常见。这在继电器进出脚接压敏电阻就没见过了,装错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也想改烤箱,机械温控太准确,也有可能是烤箱保温效果不怎么好。大神怎么改的啊? ...

是这样的
家用烤箱。。长帝一类的。。
因为是机械温控,偏差很大
比如你设150度,实际它是160度或170度才停止工作,然后下落到120-130度才再次加热

PID温控,K型热电偶(金属针的那种),一个固态继电器,前者用的散热块,或者你完全贴在烤箱铁皮壳上也行(我是用前者)
一些耐高温玻纤线(这个会有点手氧)
然后一些预绝缘接头和压线钳。。

测温点是在  下方2根热管之间。。取中间点,向上方移一些。。打个洞。。把金属K型电偶装上去。。。
如果取上方2加热管之间,实测温度会偏高(热量往上方跑)

原先4根加热管,应该会会成上/下两档
但现在改成不分上/下
就得注意下上下连接方式 。。是串联还是并联。。注意一下下。。

加热管2根线接到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不够长就再接了焊耐热玻纤线,和做个头子。。
PID温控后面。。连 固态继电器,测温针。。以及220V电源。。。

==========
豪放点,就是PID外置,后面一把线。。
你要讲究点。。看下烤箱原先温度旋钮这,是否能切割后,把PID塞进去。。。

=========
另外不要去改加装保温棉。。因为保温棉有玻纤啥的。。如果四周没封好。。可能会漂出来

网友E:
看评论论坛的小白多到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烤箱内有风扇,是感性负载,并压敏电阻是防止反向电压击穿固态继电器,厂家的工程师比我们专业的多,任何一 ...

我觉得真是为了防止反向电压冲击的话加个高压电容会更好一些,再说,这是个电烤炉,是纯电阻负载,加什么都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评论论坛的小白多到爆~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真是为了防止反向电压冲击的话加个高压电容会更好一些,再说,这是个电烤炉,是纯电阻负载,加什么 ...

这话说的太外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的压敏电阻14D391K参数是直径14mm,390V;391=39*10的一次方。

固态继电器是半导体元件,必然有耐压问 ...

同意,防止感应电压

网友:
很明显这个压敏电阻不应该接在这个地方,固态继电器两端电压一旦超过390V,压敏电阻击穿短路会引起整个电路失控,不但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还会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箱内有风扇,是感性负载,并压敏电阻是防止反向电压击穿固态继电器,厂家的工程师比我们专业的多,任何一 ...

说到风扇,只要鼠笼转子异步电机都是感性负载。微风扇上永磁同步交流电机抖动启动时可能是感性负载,启动完成后变成容性负载,自己失业后住在父亲家,房间空间不够不可能放一台示波器测试电压电流工频曲线相位。

网友:
压敏是防雷的吧。

网友G:
工业上设计加热控制,

用SSR的话,必须串联保险,(空开都不好使),后级短路保护SSR,还有散热做好.基本上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业上设计加热控制,

用SSR的话,必须串联保险,(空开都不好使),后级短路保护SSR,还有散热做好.基本上不会坏 ...

这个SSR是瑞士进口货,厂家报价3900元,淘宝80包邮买了一个

前级还有接触器,后级经过一个空开,到加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家用烤箱。。长帝一类的。。
因为是机械温控,偏差很大

感谢指教,我有点强迫症,不喜欢线露在外面。我自己的计划是从开源的3D打印固件中提取PID温控代码,然后烧录到Ardunio里面,用个屏和编码开关,做个小小温控表。可惜目前还没那个技术搞定啊。